简单图文教程:怎样生成任意排列的字库

楼主(2008-12-03):
以常用的HZDotReader为示例:
1、设置取模方式,设置字体,选择自己需要的排列方式和输出格式;
2、点“批量汉字取点”,输入需要的汉字范围;
3、点击菜单“文件”,选择输出二进制文件或输出HEX,当然,也可以直接按之前的设置保存成C或汇编代码;
4、保存

很简单吧:-)
^_^

网友A:
如何在单片机编译器内码中区分中文和西文?

如何在单片机编译器内码中区分中文和西文?
如混合显示中西文函数:
myPrint("电子21IC网站");
自定义字库点阵中文和西文是分开的。所以中文(“电子网站”)和西本(“21IC”)是要分开处理的。
中文和西文在C编译器中的区别(非Unicode的,双字节字符集)主要有如下两点:
1.中文字符由2个字节组成,西文由一个字节组成。
2.中文的两个字节的最高位都为1,即二进制的1*******(*指可是高电平,也可是低电平)。
根据以上两点,设计程序:

//示意程序
void myPrint(unsigned char *str)//中西文混合显示
{
     while(*str
     {

        if(*str & 0x80)                          //高位为1说明是汉字
        {
            //调用显示中文字程序
          printDBCS(str);
            str++;     //汉字就跳过两个字节
            str++;
        }
        else /*不是汉字,而是西文*/
        {
            //调用显示西文字程序
          printASCII(str);
            str++;                                             //西文就跳过一个字节
        }
    }
}

//调用方法:
myPrint("电子21IC网站");

网友B:
xwj

你那一楼右下脚的那个图在哪里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