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有没有带AD转换的8脚单片机?

楼主(2008-12-03):
我想找一种带AD转换的8脚单片机。那位见过?

网友A:
pic 10f510

网友B:
PIC 12F675吧好像

网友C:
呵呵,的确是不少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我看了三星的s3c9454 并没有 8脚封装的。
好像是有8脚的设计考虑,但是数据中并没有给出8脚封装。
这里是它的资料。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411261969.pdf

楼主:
PIC 12F675是个好东西

看了他的资料,确实是个好东西。

网友D:
s3c9454有8脚的,你仔细看看

引脚分配图里面的虚线圈起来的,就是8脚的芯片。

楼主:
s3c9454我仔细看了

我也认为,引脚分配图里面的虚线圈起来的,就是8脚的芯片。可是它好像没有没有供应市场。因为文字部分并没有谈到8脚封装。

网友D:
呵呵... 我都在用这个芯片

找三星的代理看看。

这个芯片性价比很高。

楼主:
你从哪里买到的?

网友D:
香港买的,你找三星的中国代理问问

网友E:
msp430

msp430

网友F:
PIC2F675,俺已经用了

好东西,还有内部EEPROM

楼主:
msp430的那个型号是8脚的?

msp430

楼主:
msp430我用过

但是没见过8脚的。

网友G:
我也在找

我也在找一个8脚的带ADC的单片机,只需要ADC功能,内置振荡的,其他的没有要求,就当成一个ADC IC来用,正在挑选一个最便宜的。

楼主:
回 aolin

使用以后,请来这里谈谈经验。

网友H:
你需要多少量

如果量多的话 我直接给你封个8教的

网友(2010-05-24):
MCV08A
本数据手册所包含的器件:
• MCV08A
高性能RISC CPU:
• 仅需学习33 条单字指令
• 除程序跳转指令为双周期指令外,其他指令都是单
周期指令。
• 指令宽度为12 位
• 两级深硬件堆栈
• 数据和指令的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 数据总线宽度为8 位
• 10 个特殊功能硬件寄存器(MCV08A)
• 工作速度:
- 晶振频率为DC - 8 MHz (MCV08A)
- 指令周期为DC - 500 ns (MCV08A)
单片机的特殊性能:
• 可选的4 或8 MHz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
- 出厂时精度校准为±1%
• 在线串行编程(In-Circuit Serial
Programming™, ICSP™)
• 支持在线调试(In-Circuit Debugging, ICD)
• 上电复位(Power-on Reset, POR)
• 器件复位定时器(Device Reset Timer, DRT)
- 在INTOSC 和EXTRC 模式下可提供短暂的
DRT 延时(1.125 ms,典型值)
- 在XT 和LP 模式下可提供DRT 延时
(18 ms,典型值)
• 具有专用片上RC 振荡器的看门狗定时器
(Watchdog Timer, WDT),能够可靠工作
• 可编程代码保护
• 复用的MCLR 输入引脚
• I/O 引脚具有可选的内部弱上拉
• 低功耗休眠模式
• 在引脚电平发生变化时从休眠模式唤醒
• 在比较器电平发生变化时从休眠模式唤醒
• 振荡器选项:
- INTOSC:4/8 MHz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
- EXTRC:外部低成本RC 振荡器
- XT:标准的晶振/ 谐振器
- LP:低功耗低频晶振
• 模数(A/D)转换器
- 8位分辩率
- 四路输入通道(一路通道专用于转换内部
0.6V 绝对参考电压)
• 用于直接驱动LED 的高灌/ 拉电流
• 带有8 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8 位实时时钟/ 计数器
(TMR0)
低功耗特性/CMOS 技术:
• 工作电流:
- 在2V 和4 MHz 时典型值< 175 μA
• 待机电流:
- 2V时典型值为100 nA
• 低功耗、高速闪存技术:
- 可经受10 万次擦写
- 数据保存时间>40 年
• 全静态设计
• 宽工作电压范围:2.0V 至5.5V
• 宽温度范围:
- 工业级:-40°C 至+85°C
外设特性(MCV08A):
• 6 个I/O 引脚:
- 5个具有独立方向控制的I/O 引脚
- 1个只可输入的引脚
器件
程序

网友I:
三星的 9454 是用什么烧录器烧录程序的?

网友J:
台湾十速的TM57PA10

网友K:
直接用原廠提供的plus燒寫, 就可以了.還有很多第三方的可以燒寫
25# ningling_21

网友J:
回复 楼主:

有啊,十速的有一只,工业级规格的
 十速推出1 K一次性烧录(OTP) 类比对数位的转换器(ADC)型的TM57PA10816 DIP/SOP/SSOP封装。符合工业上-40OC~+85 OC工作温度与高抗杂讯之性能要求,操作电压2.0~5.5伏特操作频率32K~24MHz,内建转换器(ADC)12位元6个通道和两组硬体脉冲宽度调变器(PWM) ,在程式**可以支援TTP(Two time Programmable)两次烧写功能更弹性,主要用应用充电器、电源管理电压和电流侦测等产品,具有低成本高度整合,不仅体积小、功能齐全使用方便,在电源管理方面是你最佳方案选择。

  TM57PA10 1K
类比对数位的转换器(ADC) 型,具有1Kx14一次性烧录(OTP) 程式**体、静态存储器(SRAM)64位元组、堆叠(Stack)有五层、输入输出(I/O ) 最多14 个、类比对数位的转换器(ADC) 12位元6个通道、计时器(Timer)两组8位元、内建看门狗(WDT)或定时唤醒计时器(WKT)、脉冲宽度调变器(PWM)两组8+2 位元可以调出1024阶、换醒脚位(Wakeup Pin)五个、内振(IRC)4MHz±3%、三个外部中断输入(INT)三十六精简指令等等。十速提供发展工具模拟器TICE 59和程式烧录器TWR98

十速一级代理QQ:804086321

网友:
难道就没人看到我推荐的MCV08A吗?

网友L:
松翰,义隆都有8脚带ADC的单片机。

网友M:
pic12f683

网友N(2012-12-10):
8脚的带ADC的单片机,内置振荡的,芯睿的有啊,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网友O(2013-04-17):
MSP430x2xxFamily Availablein 8-PinPlasticPackages 10-Bit200-kspsAnalog-to-Digital(A/D)

网友P(2013-09-22):
中颖的2051也可以做到2块以下了..前面推荐的 MCV08A 与PIC12F675相比如何呢?

网友(2018-05-22):
上选型,十年老“铁”帖。
TEL:18503088884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