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printf.........

楼主(2008-12-04):
C51中printf是如何实现串口输出的????
void main(void)

uint t,n,i;
uchar m;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I=0;
TR1=1;
i=0;
while(1){
while(RI){
    n=SBUF;
    RI=0;
    for(m=0;m <80;m=m+1)
    {
    TI=1; //这句不写接收端就收不到printf发的数,但把printf换成SBUF=123就可以,WHY??
    t=4000;
    printf("%d ",t);//SBUF=123;
    P3_2=1;
    }
          }
        }

如注释部分。。。。。

 偶的猜想:

printf串口输出是采用中断方式,需要TI置位才能进入串口中断,
但这个函数本身被调用时确没有加入置位TI中断标志位的功能,所以需要自己在之前手动中断,
然后它被调用并执行完后却能自动清OTI退出中断。。。。。
请问各位大虾,如果是这样的话KEILC这么做什么意思???

网友A:
自己利用vsprintf实现一个myprintf

这样用起来要灵活些。

其实在KEIL里printf语句默认是重定向到串口的,你当然可以修改这个定向。修改的位置是:
putchar()
函数。
比如说你可以重定向到LCD或者缓冲或者文件。

楼主:
可我现在用了printf,并发现问题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俺用sprintf,然后自己写输出函数,可到LCD,也可到串口

网友C:
C51 的printf

本来就要自己写个串口输出函数

网友D(2009-10-25):
回复 楼主:
楼主,
TI=1; //这句不写接收端就收不到printf发的数,但把printf换成SBUF=123就可以WHY??

这个你弄明白了没?请赐教啊。。。先谢过。。。

网友(2013-06-12):
引用 网友B:

斑竹能分享下简单的思路么 在lcd上  或者又简单的伪代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