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电路

楼主(2007-08-10):
这是个简易报警装置电路图。
利用光敏二极管电路产生高低电平信号,经p10输入单片机,控制扬声器报警。
电源用的5伏开关电源
我单独测试过光敏二极管电路(图左上角光敏二极管和R2串联电路),当有光时R2接近5伏,无光R2接近0伏,应该满足单片机的高低电平信号;单片机这部分电路我也单独测试过,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当把这两个电路连接起来(R2上端接通p10),光敏二极管电路中R2端总是接近0伏,即p10总为0伏,不再能购提供高低电平,请大家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
读之前P10置1没有?

楼主:
回2楼

能具体讲一下为什莫要这样吗? 非常感谢

网友B:
dd

P1当输入的时候要先输出高电平,这跟P1口的内部电路结构有关.你可以在p1.0到r2间加个电阻试试.还有单片机直接驱动扬声器有点不合适吧,最好加个三极管驱动

楼主:
回4楼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