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里定义在code区的数组应用出错

楼主(2007-08-10):
代码1:
uint code relay_dis[4]={0x00,0Xaa2a,0Xeef8,0Xf81e};
void r1(void){
static uchar item=40;

if(40==item){
    item=relay_config[relay_term-1];
    }

DISBYTE_cfg((relay_dis[item]>>8),relay_dis[item]);
}
以上部分运行正常。

代码2:
uint code relay_dis[4]={0x00,0Xaa2a,0Xeef8,0Xf81e};
void r1(void){
static uchar item=40;
uint temp1;

temp1=1;

if(40==item){
    item=relay_config[relay_term-1];
    }

DISBYTE_cfg((relay_dis[item]>>8),relay_dis[item]);
}
加上红字部分就提示递归调用错误*** WARNING L13: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
有人提示说是访问了代码区,我定义成uint data relay_dis[4]={0x00,0Xaa2a,0Xeef8,0Xf81e};后问题确实解决了。不过为什么我的这两个应用,一个能行一个就不行了呢?望各位指教!

网友A:
dd

跟你定义静态变量有关系

网友B:
是警告,不是错误,有递归调用的危险....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还没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