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412AD的扩充256RAM怎么不能用?

楼主(2007-08-11):
   在程序里定义 char xdata sum[];但是不能用,定义到其他地方就可以。资料里面不是说内部有256字节的扩充RAM吗?

网友A:
你可能需要设置某个寄存器,象其它的单片机一样

你可以问一下STC的技术支持嘛

网友B:
真不如换芯片~~~

网友C:
xdata 重复映射到同一区域

会混乱, 不如用 pdata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