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接RAM的地址线是不是可以随便接,A2和A3可以倒过来么?

楼主(2007-08-11):
由于板面的问题,在一面放不下了.
结果放背面的问题就是:A0~A7刚刚好和A7~A0对着,走线特别扭,是不是可以A7到A0反着接?
也就是
 A7 A6 A5 A4 A3 A2 A1 A0
 A0 A1 A2 A3 A4 A5 A6 A7
这样对应连接,会不会芯片消耗的电流变大?

我打算这么做, 有想知道结果的留个名..

网友A:
可以,没有问题

网友B:
我都反着接的,布线方便

  要注意的是只有SRAM做数据存储器时能这么做,如果是Flash 或EEPRom这么做了就很麻烦了。

网友C:
问下LS的,为什么Flash 或EEPRom这么做了就很麻烦了啊?

网友D:
典型的懒蛋

连器件的基本东西都不知道,也不看资料

楼主:
flash 是要写指令的,写进去变了,不认识了,

flash 要写块地址什么的. 还要写写指令.
EEPROM就用过I2C的,就两个线,也没有必要去做吧.

网友E:
有时候有意把程序rom的线接错

也算是一种简易的加密方式

网友C:
没用过flash,想了解下而已噢~~

网友F:
地址线反着接程序写起来不是很麻烦吗?每次读写RAM还要翻

网友G:
不会的~~~RAM地址线反着接数据不会读错

数据物理上是乱的,但根据乱的地址数据乱着读就成对的了.

网友H:
原来看过一块arm内核的板子

上面的DDR RAM的地址线也不是与arm芯片的地址线一一对应的。RAM中的数据是1BIT、1BIT存储的。

网友E:
这样的RAM

虽然读出是乱的,但写入是同样格式的乱,所以工作绝对正常。

网友I:
错错得对嘛……

网友F:
哦。这样接只能是对RAM,如果是FLASH就一定要翻译了。

网友J:
是的,对于SRAM,这么接没有问题

数据线也可以这么做

网友K:
是的, 我已经打乱好多个产品了

只要 A 和 D 之间不乱, 怎么接都可以

网友G:
以前8031时就有很多人喜欢这样搞---变换程序的HEX文件

这样在27xxx里的程序数据是对的,但存入地址是错的.

它主要是防止别人用通用编程器读出内部的程序和数据.

实际上这种把戏没意思~~~

将HEX文件变换还原即可解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