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静电保护,请教

楼主(2008-12-04):
各位大哥大姐,小弟请教:

我是做大家电的,我用NEC单片机做的控制系统,国家标准要求对机器操作界面施加15KV的静电空气放电,操作界面上有电镀按钮,可以吧静电导入我的按键控制板。只要放电我的控制器立刻崩溃,而且是单片机损坏,小弟问一下除了结构上的问题,电路上有没有什么好的防护措施,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我早讲了N多次NEC的ESD效果不好了

没有什么简单办法,只有想办法切断ESD通道,另外在电路设计也要注意,所有可能被ESD击到的地方都应该加ESD释放或者限制的电路,例如在电流通路中串入一定阻值的电阻等。。。

NEC是便宜点,但便宜没好货再次被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