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 C的问题

楼主(2008-12-04):
不知为什么以下程序在我的keil uVision3中编译不通过?麻烦大伙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void)
{
       uchar n=0x01;
       P1=0xff;
       uchar a=0x01;

}

楼主:
自顶

不知为什么将P1=0xff放在最后就能编译通过。是我的问题还是编译器的问题呢?

楼主:
想了很久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大伙们,能帮我复制到你的keil C中,看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变量不能定义在语句后...

网友A:
这是编译器决定的,有些编译器可以

网友B:
uchar a=0x01;变量声明必须放在函数起始处

楼主:
很多谢大伙们!

每来一次21IC总会有所收获!

网友C:
这样可以。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void)
{
       uchar n=0x01;
       P1=0xff;
      {
       uchar a=0x01;
      }
}

网友D:
标准的C不可以这样的

网友E:
学习了,从前都没注意到这个

网友F:
re :原野之狼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void)
{
       uchar n=0x01;
       P1=0xff;
      {
       uchar a=0x01;
      }

这样定义好像a的作用域只在最里面那一级的{},是这样的吗??

网友G:
呵呵 上次居然没看出问题>

网友H:
re

那a不是只坐家里看日出着啊.潜水学习中。

网友I:
这里n和a有什么区别了?

我也不懂,为什么n不用{}括起来就不会出问题呀?
这里n和a有什么区别呢?请教。。。

网友J:
C99 标准可以这样!!

网友F:
re

标准c规定局部变量要在函数体或者模块的最前面定义
在这里n在main的开头,作为main的局部变量
而a如果不加{},则a也是main的局部变量,也需要在前面定义
但是如果加了{},则a变成了该{}模块内的局部变量,即a的作用域只在{}内
而n的作用域在整个main都有效

这是我的理解,欢迎高手点评

网友K:
这样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void)
{
       uchar n,a;
    n=0x01;
    P1=0xff;
        a=0x01;
}

网友I:
学习了

学习了,要放在起始地方

网友L:
那位进来回答一下,谢谢了啊

网友M:
问这种问题,应该把提示信息发上来。

网友N:
自己学习了

自己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