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I4730/31的收音程序

楼主(2008-12-04):
哪位大侠做过SI4730/31的收音程序,我弄了半个月,搜台的效果不是很好,我的做法是设置好信号强度和信噪等参数让SI4730自动搜台,读标志位STC锁台,不过感觉效果不是很好,而且不能实时知道它搜到哪个频点,显示不好做,另一种方法,自己设置频率(每次加100K),然后检测信号强度和信噪等参数来决定是否有效台,不知那种会更好一点,大侠多数用哪种方法,清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to ls

请问你用的是那个收音IC呢,步进后判断中频以及场强电平,这两个参数怎么判断呢

网友A:
我设置好信号强度和信噪等参数让SI4730自动搜台

搜索时可以定时读它搜到哪个频点,我100ms读一次,是可以显示的。

楼主:
谢谢

从8750开始自动搜索,100ms后读当前频点,那这时候可能已经搜到8850了(假设10ms自动加100K),那显示不是从8750直接跳到8850吗

网友B(2013-04-16):
哪位大侠有SI4730的外围电路图啊,新手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