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两个按键扫描代码有逻辑上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7-08-12):
在一段代码里,想通过按下K1,执行一些命令。开始写了第一种,但不行。
(K1是一个直接按钮,sbit K1 = P1^4,按下后接地)
bit scan_key()
{
           K1 = 0x01;
    if(!K1)
    {
        delayms(10);
        if(!K1)
        {
            K1 = 1;
            while(!K1);
            return(1);
        }
    }
}
,反汇编之后的代码是
    73: bit scan_key()
    74: {
    75:         K1 = 0x01;
C:0x0003    D294     SETB     K1(0x90.4)
    76:         if(!K1)
C:0x0005    20940E   JB       K1(0x90.4),C:0016
    77:         {
    78:                 delayms(10);
C:0x0008    7F0A     MOV      R7,#0x0A
C:0x000A    120017   LCALL    delayms(C:0017)
    79:                 if(!K1)
C:0x000D    209406   JB       K1(0x90.4),C:0016
    80:                 {
    81:                         K1 = 1;
C:0x0010    D294     SETB     K1(0x90.4)
    82:                         while(!K1);
C:0x0012    3094FD   JNB      K1(0x90.4),C:0012
    83:                         return(1);
C:0x0015    D3       SETB     C
    84:                 }
C:0x0016    22       RET
其中第79行的if(!K1)为什么反汇编之后是JB       K1(0x90.4),C:0016。仿真的时候,就是这句代码导致不能执行。
之后改成这样
88: bit scan_key()
    89: {
    90:         unsigned char key_s;
    91:         key_s = 0x01;
C:0x0003    750801   MOV      0x08,#0x01
    92:         K1 = 0x01;
C:0x0006    D294     SETB     K1(0x90.4)
    93:         if((key_s & K1) != 0x01)
C:0x0008    A294     MOV      C,K1(0x90.4)
C:0x000A    E4       CLR      A
C:0x000B    33       RLC      A
C:0x000C    5508     ANL      A,0x08
C:0x000E    6401     XRL      A,#0x01
C:0x0010    6015     JZ       C:0027
    94:         {
    95:                 delayms(10);
C:0x0012    7F0A     MOV      R7,#0x0A
C:0x0014    120028   LCALL    delayms(C:0028)
    96:                 if((key_s & K1) != 0x01)
C:0x0017    A294     MOV      C,K1(0x90.4)
C:0x0019    E4       CLR      A
C:0x001A    33       RLC      A
C:0x001B    5508     ANL      A,0x08
C:0x001D    6401     XRL      A,#0x01
C:0x001F    6006     JZ       C:0027
    97:                 {
    98:                         K1 = 1;
C:0x0021    D294     SETB     K1(0x90.4)
    99:                         while(!K1);
C:0x0023    3094FD   JNB      K1(0x90.4),C:0023
   100:                         return(1);
C:0x0026    D3       SETB     C
   101:                 }
   102:         }
   103: }
就通过,可以了。
为什么不能通过直接判断K1的数值来判断是否按下,而类似于要通过一个中间变量

网友A:
dd

那你怎么不用汇编直接写一个!!

网友B:
少一句return(0);

bit scan_key()
{
           K1 = 0x01;
    if(!K1)
    {
        delayms(10);
        if(!K1)
        {
            K1 = 1;
            while(!K1);
            return(1);
        }
    }
    return(0);
}

网友C:
不懂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但没查出原因,希望高手能讲得详细些,谢谢!

网友D:
拉高口线

既然是 K1 是 P1^4

那下面的拉高口线应该是:K1=0X10

楼主:
不好意思,一直有事了

实在不好意思,一直有事,所以没来得及回。
试了一下,确实加个 return(0) 就行了。
看反编译,是不是 return(0)的作用就是清进位标志位啊?
那在第二个scan_key函数中是不是最好也加上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