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问题求助

楼主(2007-08-12):
我用的是wave6000的仿真器,编译一些短小的程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程序一长它就出错,提示说是超出了ROM的范围0800H字节(确实我的程序为8千多字节),但是我把仿真器的设置改成8754和8758它仍然出错,仍然显示CODE LIMIT 为0800H字节,我又换了Keil来编译,虽然编译成功,但仍然没有目标文件产生,没办法烧芯片,我又查了有关的资料像伟福地用手册等都没找到解决办法,希望哪位高手和热心人能够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楼主:
Kei Wave 编译问题急急!!!!

急啊,希望帮忙!!!!!!!!!!

网友A:
要设置生成Hex文件的~~~不过忘了~~~

楼主:
Wave Keil编译问题求助 !!!!!!!!

 编译问题求助

我用的是wave6000的仿真器,编译一些短小的程序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程序一长它就出错,提示说是超出了ROM的范围0800H字节(确实我的程序为8千多字节),但是我把仿真器的设置改成8754和8758它仍然出错,仍然显示CODE LIMIT 为0800H字节,我又换了Keil来编译,虽然编译成功,但仍然没有目标文件产生,没办法烧芯片,我又查了有关的资料像伟福地用手册等都没找到解决办法,希望哪位高手和热心人能够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

我设置过了生成Hex文件了,他就是不产生阿!!!

网友B:
版本问题吧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高度环境的版本问题,发布软件的公司有时发布的软件是有用户限制的,主要体现在小程序可以正常高度,程序大了就不能使用了。不知道楼主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C:
是评估软件吧...

网友D:
你装的KEIL是试用版,要用完全版!

先卸载 KEIL
然后重新安装,选择FULL 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各位帮忙

确实是版本问题,我装了完全版后问题就解决啦!!呵呵,多谢各位指点迷津,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天啦,现在豁然开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