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问的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8-12-05):
上次问过一个关于时钟(DS1302)不好使的问题,现在问题找到了,是软件的事。
不过现在又有问题了:就是时间到23:59:59后,时间变成了04:00:00,不知道怎么到了4点钟呢???
难道和24:00:00有什么关联吗????
多谢指教!!!!!!!!!!!!!!!!

网友A:
程序进位处理处有错误

楼主:
进位处理有毛病???

从秒到分钟,分钟到小时都没有毛病啊,,,,只是到了23:59:59后小时显示为04,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望指教!!

网友B:
都知道错在哪里了,就重点看那个部分

,显示是不是搞错?

网友C:
没发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听说过

DS1302还会出现60分60秒这样的数!是否片子有问题,换片子试试看!

网友E:
DS1302你们买的多少一片?

好像性价比不如8025

网友F:
DS1302是什么芯片呀,也是单片吗

网友G:
史上最最著名的时钟芯片,达拉斯的杰作

网友H:
你可能是买的是国产的最垃圾的时钟芯片

我也遇到这种境况。

楼主:
11楼的朋友

请教你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换另外一个1302就解决问题了吗???

楼主:
晕!!!!!

结贴:买到坏的 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