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RF2401丢数据问题

楼主(2008-12-05):
发送端3S发一次数据,

接手端接收到正确的数据,亮或者灭LED灯,用于观察。

现在发现大概有一半情况下收不到数据,

即有的时候,可以连续接收到每一帧数据,

有时候,要间隔6S或者9S,才能收到一帧数据,

即使距离很近,几十厘米也是如此,

总之,不是收不到数据,

而是数据接收不稳定,

真是奇怪。

网友A:
有干扰,跳频没有

楼主:
谢谢2楼

谢谢2楼.

问题已经解决.

原因是:
最后三个配置字节为保留字节,没有仔细看清楚文档,想当然认为是0,
结果就出现数据丢帧的情况,

改为文档要求的默认字节,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