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板子,PC不认CY7C68013A

楼主(2007-08-13):
复位也正确,晶振已经起振,USB的DP和DM走线也不长,就是不行,快死了。
把开发板上的EEPROM接上后,PC倒是难识别出来,不过EZ-USB的控制面板却不认,怎么办??

请教各位!!

网友A:
dd

不要那么浮躁好不好,多检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