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的最快的51用多大的晶振?

楼主(2007-08-13):
我所知道的最快的就是WINBOND的单片机系列了,但是普遍比较贵

网友A:
C8051系列最快的是100MHz单周期,但价格太贵

价格都赶上600MHz的DSP了--BF533

楼主:
是哦

51系列的高级单片机价格太高了,还不如用DSP和ARM算了!

网友B:
赞成楼上两位的意见

网友C:
有多贵?

rt

网友D:
快的51不一定用高的晶振

我知道 C8051系列 那个100MIPS的 是最快的
ATMEL 有RD RE几样用的晶振频率是最高的,X1可以到60M

网友E:
C8051F系列用的晶振最快是25MHZ,通过内部倍频达到100MHZ.

一般外接的晶振不超过4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