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并口扩展并口的方法

楼主(2007-08-13):
(无正文)

网友A:
好多这样的问题

希望大家好好利用OE,或者说片选信号,利用BUS理论啊……
不要局限与老师教的那些过时的理论

网友B:
用双口RAM,几乎与XRAM一样

楼主:
想过使用74244,可是是单向的

也考虑过用74245,虽说是双向的,可惜有个方向控制信号,使用起来没有像51单片机的IO口那么方便

网友C:
一般加个GAL或小CPLD做地址译码

1.一片或多片245接P0,用个GAL或小CPLD接P2和读写控制信号做地址译码后接245的OE和DIR。

2.用引脚多点的CPLD,想怎么扩怎么扩,布线也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