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可以驱动烧写器吗?

楼主(2007-08-13):
我要买台笔记本,但听说笔记本没有串口,可以采用USB转RS232的转接线驱动烧写器吗?我想买笔记本能烧写三星MCU和其他MCU

网友A:
dd

有带串口的笔记本!!

网友B:
^_^

直接买一个USB烧写器

网友C:
买个pc卡

120米

网友D:
4楼的办法最好

网友E:
应该可以的

应该可以使用USB转串口的吧,

网友F:
完全没问题,只是不太稳定

网友G:
3楼正解

网友H:
何来正解?

  只有真正用USB通讯的烧写器烧片时速度才快,USB转串口再与单片机通讯,速度受限制,这种应用在烧Flash芯片时尤其明显。不信你试试,烧一片AM29F040B看看。串口烧写器等得花儿都谢了。
  偷偷地告诉你,TOP853编程器是U口的性价比还不错,只要280大洋能搞定。

网友I:
用U口编程器不用再插电源了

省事.

网友J:
扩展坞

usb转的串口不太稳定  有的不好使

要求稳定可以考虑扩展坞  不过很贵

网友K:
买USB的烧写器,USB转串口不太好用

买直接是USB口的烧写器,没错的

网友L:
买新的都要银子

其实我们做开发又不是专门烧片子的,偶尔用一用,慢就慢点吧,不稳定,自己慢慢折腾也就可以了。

网友M:
电子工程师用的笔记本PC最好买带串并口的

否则日后麻烦不断,当然,这样的笔记本PC现在不太好找,只有体积较大的所谓“全功能”型才有,前段时间见过一款HP的就是这样,另外有些笔记本的扩展坞上有串并口。

网友N:
如果做串口通讯,不知道U转串的转换器可不可靠?

网友O:
可以得,这款不错。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50008090-50008178-110219/item_detail-0db1-2f7db7ebbdce0242c4d35702d7c6a7c1.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