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ad754a的请进

楼主(2007-08-13):
请问用过这块芯片的兄弟 该芯片上有个bif off(12)的引脚,请问这个引脚的功能是什么,应怎么接.
哪位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dd

网上没你说的型号有ad7541a

楼主:
是ad574akd

不好意思是ad574akd

网友B:
调整AD输入范围的

网友A:
dd

我的理解这个引脚是双极性输出的参考引脚,bip off 就是禁止双极性输出.

网友B:
楼上打错了,应该为双极性输入

网友A:
dd

自己看datasheet,有一段话说的很明白

网友C(2008-09-09):
看看我画的这个电路,可以正常使用,单极性模拟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