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DK3.22评估版调试红外线解码,遇到一个运算符组合的奇怪现

楼主(2008-12-06):
(无正文)

楼主:
再贴一张相关代码的图

楼主:
在变量监视区查看接收到的4个字节为0E 0E 01 FE,是符合规则的

估计出问题可能性最大的地方在第三个逻辑运算
(irData[2] == (~irData[3]) )

网友A:
试试

试试
(irData[2] == (uchar)(~irData[3]) )
可能因为(~irData[3]) 后,是一个临时变量,类型不再是原来的了(不再是uchar吧)。

楼主:
已确定故障在第三个比较运算符并新增一临时变量ucTemp来消

低版本的MDK还没这问题,升级之后估计编译器的字符串模式匹配策略作了调整
            ucTemp = ~irData[3];
            if((irData[0] == c_PackHeadChar_1) && (irData[1] == c_PackHeadChar_2) && (irData[2] == ucTemp ) )
            {
                ComShowString(c_COM1,"接收到遥控数据码");
                sprintf(ucPrintTempBuff,"Value is %d,%d,%d,%d",(uint)irData[0],(uint)irData[1],(uint)irData[2],(uint)irData[3]);
                ComShowString(c_COM1,ucPrintTempBu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