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请教

楼主(2008-12-06):
我想开始学arm.但由于白天要上班,只要晚上才有时间学习。不知道这样能否自学得好,还有想上手的话不知道要多长时间。请各位给些意见了,谢谢!!

网友A:
我的建议

学习ARM前至少需要掌握任意一种8位机,以及C语言,这样上手可以快好多,然后开始的时候建议从ARM7开始并把它当单片机用,不要玩撑杆跳一上手就玩ARM9+操作系统,除非你是纯软件的...
上手芯片选型建议用那种资料比较多且比较主流的,这样你碰上了问题可以很容易找到热心人替你解答,千万别像我一样找了个超级冷门+英文资料说明不够全的,很浪费时间的。
开发板也很重要(最好买比较知名的,切忌不要贪便宜买手工作坊生产的),此外例程只是拿来参考的,如果把例程直接下载到ARM上然后运行成功就认为是“调通了”....那就不好了...

楼主:
用了两年单片机,觉得门槛不太高

用了两年单片机,觉得门槛不太高,那么这方面的人才就会相对饱和了。所以想自学arm.问题是白天要上班,晚上才有时间学,昨天买了本s3c2410的来看,准备开始学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高效率的方法啊,能真正上手就行了

网友B:
LZ以为懂ARM的人少吗

网友C:
zq1987731兄弟讲的有道理.

但是"建议从ARM7开始...",阿南想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ARM7或ARM9开始,阿南觉得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最终的目的是用哪个处理器,ARM7的LPC系列,还是ARM9的s3c2410?或其它.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过用哪种,只是想先学习一下.如果这样,那就选一个典型的吧,s3c2410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也完全可以当超级单片机一样去玩s3c2410.我想没有哪位兄弟会否认s3c2410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嵌入式处理器.总线外扩,支持NAND Flash,SDRAM,LCD,音频及各种接口

网友D:
不上OS,和单片机差不了多少

不上linux,和单片机差不了多少。

上linux的话,就不容易了,

别的不说,光是工具链的编译,linux内核的编译,都要花很多时间,机器如果速度慢了,简直是受罪。

而且如果,不搞网络相关的产品,感觉搞linux有点意义不大。

裸奔或者ucos足矣

网友E:
LS:上了OS,就不是单片机啦?是N片机(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