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 220M 3KV 是什么?

楼主(2007-08-13):
一个黄颜色的有点像电容,引出2个脚.上面写的E  220M  3KV 不知道这是什么?电容还是其他的.主要是不理解220M是什么意思.那位大虾解释一下.

网友A:
什么东东啊~

    是不是压敏电阻啊,

网友B:
电容的可能性大

测两脚之间电阻,观察示数变化,大电容初始电阻小,然后变化慢,小电容相当于断路,电阻在某值不变就是电阻,电阻极小可能是电感。压敏电阻不太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