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压检测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8-13):
机器用电位器检测位置,分压后给控制柜中的AD转换,从电位器到控制柜之间大约10米左右,发现AD转换的入口电压信号上有毛刺,导致AD转换值跳动严重,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将毛刺去掉呢?谢谢!

网友A:
随便说说

    我觉得可以加电容进行滤波,
    还有A/D的值在软件中应该有求平均,去最大值、最小值之类的优化处理吧!

网友B:
消除毛刺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像2楼说的软件策略,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