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实现个“重心传感器”的功能?

楼主(2008-12-07):
要求:判断所在物体的重心;判断此物重心与地心的连线是否穿过底座(其实就是判断它会不会倒哈哈~~)。
我知道这种传感器“此物只有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见”,所以可以是一个系统,但怎么实现呢???

楼主:
SF,

这个是我看到日本几万的人形机器人后的想法(PS:中国人的只能卖几千还不到),我想知道保持平衡的实现。。。
可能很难。。。因为赛格威也就那样(它大概是用角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和MCU自动控制系统做的吧?)。。。。
一个重心可变的物体,判断是否会倒。。。。

另,有时机器人是摆好造型处于一静止状态,此时加速传感器不太合适...

网友A:
用 3D的加速度传感器可以不

网友B:
不可能有重心传感器

网友C:
总有支撑装置,用应变片检测各处应力状态即可

楼主:
回3楼:

有时机器人是摆好造型处于一静止状态,此时加速传感器不太合适...
市场上的机器人处理这种情况应该是经N多试验计算得到一串参数事先存在机器人控制器里的吧(也就是换个没测试过的造型它就倒了。。。)

网友C:
至于机器人,用的大多是MEMS

也就是用角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

网友A:
校准和动态刷新平衡位置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C:
实际上,从人的角度、从生物角度去设计机器人、程序,就

楼主:
MEMS。。。。。

XWJ大虾是做微电子的么?
MEMS听着就很熟悉,往后一看,这不就是偶们半导体工艺书上最后一单提到的MEMS么。。。。在工业中是不是它还用LIGA工艺啊,大虾做过纳米马达、手表什么的么,好玩不??

楼主:
"实际上,从人的角度、从生物角度去设计机器人、程序,就

很难吧?“用应变片检测各处应力状态”、“用角度传感器和加速度传感器和MCU自动控制系统”这些都没有直接“重心传感器”灵活(至少应该把它们都结合起来),现在有哪台人形机器能奔跑的?

网友C:
人的身上有“重心传感器”吗???

实际上还是只有加速度传感器(内耳)和无处不在的压力传感器(力觉、触觉)

然后,全部信号综合起来,大脑就处理出了“重心传感器”和“自动平衡”效果了

网友C:
Re 11楼:

我不是做微电子的

稍微知道点相关概念、知识罢了

楼主:
回13楼:

可是按这样的思路造个跟人一样能跑的机器难啊。。。。。

还有,关于“人的身上有“重心传感器”吗???”这个问题还是有些绯主流意识的。。。。比如至少有点是定的,不只鸽子能感应磁场,所有高级点的生物都能,只是灵敏度而已~~
然后我们就可以发挥想象了,上帝为什么要给生物加上这类似乎平时用不到的能力呢。。。。。。。。。
毕竟人的平衡控制(以及其它大部分人体功能)主要是植物神经而非自主意识控制的,生物学MS还没发达到有人知道它的具体实现方法(如果知道那THE MATRIX中的机器早被造出来了),

网友D:
简单啊

  玻璃半球内溅射上一定数量电极,两个半球合起来封入一些水银即可

楼主:
VWWJ。。。XWJ家的亲戚???

偶咋感觉你做了个古怿的角度传感器呢。。。。。。
请问它能实现我说的“重心传感器”二点中的哪一点呢?可否具体说下你用这个东东干嘛啊?

网友D:
他是01年注册的,我是03年注册的

  你要判断重心,就表明不知道重心.
  目的会不会倒,那么该装置就要安装在基座上,

  所以很显然了,要测基座下面各点压力大小
  能知道重心在什么方向上,至于离基座高度多少则是未知的

  16楼是理解错了,原意是安装在该物外形中心,水银方向自然指向重心,没有考虑基座支撑

网友E:
重心与地心的连线重叠,物体不会晃动,如果有任何晃动则

只要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检测出物体移动的方向,就可以知道物体重心偏离了,此时控制内部电机向反方向移动可以调整回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