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PIC读写EEPROM的代码

楼主(2008-12-07):
#include    <htc.h>

#if    EEPROM_SIZE

unsigned char *
eecpymem(unsigned char *to, unsigned char from, 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cp = to;

    EEADR = (unsigned char)from;
    while (WR) continue;
    while(size--) {
        #ifdef    __FLASHTYPE
        EECON1 &= 0x7F;
        #endif
        RD = 1;
        *cp++ = EEDATA;
        ++EEADR;
    }
    return to;
}

unsigned char *
memcpyee(unsigned char to, const void *from, unsigned char size)
{
    const unsigned char *ptr =from;

    EEADR = (unsigned char)to;
    #ifdef    __FLASHTYPE
    EECON1 &= 0x7F;
    #endif
    while(size--) {
        EEDATA = *ptr++;
        while (WR) continue;
        CARRY = 0; if (GIE) CARRY = 1; GIE = 0;
        WREN = 1;
        EECON2 = 0x55;
        EECON2 = 0xAA;
        WR = 1;
        WREN = 0;
        if (CARRY) GIE = 1;    //an opportunity for interrupts to happen
        ++EEADR;
    }
    return (unsigned char *)to;
}

#endif

出处:PICC的source目录 E: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9.50sources
现在才发现原来这里有很多代码,学习PIC不用到处找了.
相关链接:http://eesdn.cn

网友A:
我有一个24X读写的通用代码

   目前还没有测试过所有的24X,在64 256 512下运行得很好。还可以直接嵌入ucos,等我完成项目后测试一下就开源。

楼主:
LS用过at28C256吗

有些烧录器用这个,不知能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