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助人气问一个升压DC-DC的问题

楼主(2008-12-08):
便携式设备中使电池3.3V如何变成5V呢?
一般用什么芯片,
我查了几个芯片
如NCP1402  LT1109等等
但都不好买,也贵

衣大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先要说明基本参数:电流

网友B:
哈哈,俺也想找个好买又不贵的

最好能升到6.5V,给LCD背光用.美信的太贵.

网友A:
百度“升压ic”去~~~~~~~~~

一百一大堆

楼主:
参数

3v to 5v   200ma

网友C:
MC34063或者MC33063应该比较好买

MC34063或者MC33063应该比较好买,

价格2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