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USB编程的大大虾

楼主(2008-12-08):
我想对插在计算机USB接口上的小电扇进行控制 ,比如开关风扇,风速调节,最简单的程序应该用什么软件怎么个编法呢??
谢谢!

网友A:
风扇用MCU控制

在风扇上弄个操作面板控制开关什么的,或者写一个上位机控制软件来和MCU通讯来控制

楼主:
不行不行,

我就是要用上位机控制USB风扇(大家应该见过吧)~~偶天天来顶这个贴,直到有能用PC端上位机控制USB的大虾出现嘻嘻~~

网友A:
那我也一起来学习一下了,

我也来学习下有什么办法可以直接用PC端的应用程序来控制USB口的电源,这个怕是要写驱动程序了

网友B:
usb风扇只是取电的,没有电路,没法控制

网友C:
上位机很简单了

上位机很简单了, 自己定义命令格式, 用Vendor Request发送给
下位机, 下位机用个MCU,解释下命令,控制下就行了

网友D:
做个电路板好了

楼主:
xusn大虾说的对啊,

偶就是想上位机控制我加在风扇内的逻辑电路(MCU也行),但是要通过USB控制。。。能开关电扇简单调速就行啦~~
大虾你说的Vendor Request是个啥子玩意啊,能在windows下的PC中使用么?偶百度了一小下,MS没多少它的信息。。。。
听大虾语气应该是这方面的大大高手啊,能给个简单例子看看么?比如发个高低电平信号,哪怕就实现开关功能也让偶开眼了啊~~

网友B:
usb还是比较麻烦,干脆用串口了

这样就不需要mcu了,控制也简单
直接控制口线来开关,连续发特定字符模拟pwm调速

网友C:
lz参考下USB协议, 里面有讲的

lz参考下USB协议, 里面有讲的.

我在高手眼中只是小屁孩了,不要说"大虾"这样的词,
能把俺给羞死的

网友E:
贴一个usb转232的板子,然后加个8脚的单片机

贴一个usb转232的板子,然后加个8脚的AVR单片机带PWM....使用功率三极管控制转速

网友F:
同意楼上

c8051f系列中有自带usb的,方法同楼上,电路(功率不够用个mos管)更简单!
或者用avr m8的iO口模拟usb,貌似可以用洞洞板搞定!

网友A:
晕,我在2搂都说了可以用PC和MCU通讯来控制

结果楼主直接给我否定了。。。。
把USB枚举成HID的自定义设备就可以了,然后你想传什么数据就可以传什么数据

网友A:
8051F?

是不是贵了点呀。
M8的IO模拟USB?用在这里怕是有点悬吧

网友G:
M8模拟USB与PC通讯并通过PWM控制电机是较合理的

楼主:
RE 13楼 sz_longyue :

。。。。。。。。。

就是,LZ真不像话,这么好的方案。。。。。
我猜大概是因为你没能给他个操作USB的办法吧,呵呵呵

网友H:
很大材小用,建议换方案,引擎贵啊。

网友I:
得用MCU进行风扇控制,不过没有性价比,自己练手不错

至少可以明白USB设备的开发方法。
硬件结构是USB接口-MCU-驱动—电机,一个变通的办法是用USB-串口的桥片,其开发难度会大幅降低,PC平台上用VB对虚拟串口编程即可。

网友J:
楼主方案就如用ARM9+OS去点亮一个电源指示灯

楼主:
晕,越说越复杂了。。。

偶只想直接用USB发最简单的指令,比如D+一般为高,当由高变低时,风扇内逻辑电路自动关闭风扇;当D-出现一次脉冲时,风速加1,当风速达4时,再一次脉冲,风速恢复原样。。。。。

偶不想用USB转串口或者并口(如果有的话),这个偶会了,偶想用不会的。。。。

听各位意电,应该是没有现成的控件或DLL封装什么的能用喽?偶只能直接学USB协议??

那么请问实现我说的这个功能用C(或者VC、VB、delphi)大概要多少行代码?

楼主:
USB单片机。。。。是个方法。。。。

不过我要也不问你买,偶自己去电子市场淘,气死你哈哈哈。。。。。。
但是,我总感觉这跟USB转串口一样,狠投机,狠没技术含量,所以,不用。。。。。

XWJ。。。。XWJ大大虾啊。。。。。
你叹什么气???你有办法做到我说的么???或者你认为一定要从USB底层驱动开始写起并且你认为写这个并不难?或者。。。。你老叹完气也该留句话嘛。。。

我是这样认为的,有直接控制串并口的汇编、DLL、控件等(虽然它们不这样就没法控制),应该也有(至少有人写出)封装好的USB控制函数(比如控制引脚高低电平,如果高级点再加点其它协议以用来直接跟相应器件连系,比如在软件文本框中写入字符,点发送则USB接口按USB、IIC、UART或允许用户自定义协议等方式发送ASCII。。。),偶以为这是个非常好非常有市场的封装,难道没人做过??若真如此,等偶学完USB自己做个DLL,然后卖给21IC的大虾们用,2K一个,哈哈哈。。。。。。

楼主:
XWJ,如果你不留句话,我就向匠人举报你灌水。。。。

网友K:
PC 上面用 WinUSB 就可以

Windows 驱动程序写起来有点麻烦,现在微软的推出了 WinUSB 接口,用起来挺方便的

网友A:
26搂,不需要写驱动吧

用HID XP自己都带了驱动,不过我比较郁闷的是搂主所想象出的USB D+,D-上的电平。。。完全就不是搂主所想象的那样嘛
VC编写USB很容易啊,有专门的HID函数的,到CSDN一搜一把

楼主:
win USB.....

好东东,偶对这个有兴趣,可是网上资料MS少了点。。。。。。

按USB协议,其引D+、D-电平是不是像串口的RXD、TXD一样总是按一定规则发出脉波(偶记得好像是的)?
这里偶要申明,偶只想用PC上的USB接口按我。。。20楼吧说的控制我的风扇,。。。不是非要用USB协议。。。。
PS:这个可能要从主板上USB的电路开始研究起了,大虾们多给点意见哈(感谢你们已经给出很多了呵呵)

网友C:
LZ

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LZ属于后者.

楼主:
嗯,是的,我确实思多于做。。。

不过哪个人不是思多于做的呢。。。据我经验和观察,一般人有210个想法,能有一个去实践就不错了。。。。。。

当然了,xusn大虾说的对,我是特别研重的那种哈哈哈。。。。。。。

不知道我这么做是不是人品问题(偶觉得像),其实我自己有很多其它事在做,但又有新的想做的事,于是就浪费大虾们的时间帮我先出主意(我自己不过稍“思”下跟打几个字的时间),等我自己做时就有点底了。。。。。

不好意思对不住大虾们啦,你们当闲来无事探讨些杂事,偶学习~~

还是觉得便纽。。。。不说了,偶要继续学习,有没有跟我一样想法的,帮我表达下好么。。。。。。。

网友A:
USB D+,D-上的编码为NRZI(不归零就反向)

以下信息为BAIDU搜到的
-----------------------------------
USB采用不归零取反来传输数据,当传输线上的差分数据输入0时就取反,输入1时就保持原值,为了确保信号发送的准确性,当在USB总线上发送一个包时,传输设备就要进行位插入***作(即在数据流中每连续6个1后就插入一个0),从而强迫NRZI码发生变化。这个了解就行了,这些是由专门硬件处理的。

个人感觉LZ想要做的是不用MCU,单靠D+和D-上的波形,通过硬件来控制风扇开关,风速调节之类的。

楼主:
"这些是由专门硬件处理的"。。。。。。

这是最打击我的。。。。。。
看来直接01是不行的了。。。。。。
不错,这样也好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