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扫描20个左右的中断信号?

楼主(2008-12-08):
问下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可以只用一个单片机来扫描20个左右的中断

信号?需要扩展什么芯片? 我看了周立功的ZLG2790芯片,是扫描键盘

的,不知道可不可以扫描中断信号?

网友A:
中断不用扫描

看你用那么多中断干什么,也许能有变通的做法.
ATMEL的AVR和ARM每个IO脚都可以中断,不过用起来有些限制,感兴趣就看看吧

楼主:
感谢LS的

实际的过程当中需要这样的,没办法,呵呵

网友B:
最古老的办法

你把20多个信号通过与门(或者20多个二极管)给中断引脚,同时再把20多个引脚连接到单片机I/O(资源不够就用74LS245之类的芯片扩展),当发生中断后立即去读那20多个I/O就知道是哪个脚产生的中断信号!

方法是土了点,应该可行!

网友C:
相信最古老的办法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是同时扫描6个中断信号,我同意4楼的说法!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A:
Intel 8259 -- Programmable Interrupt Controllers (PICs)

这也是个够古老的解决方案, 8086上的中断控制器
以前都是用它扩展中断的
如果要自己做,必须解决中断登记和清除的问题,需要寄存器及周边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