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bank 指令

楼主(2008-12-08):
写em78p468,其ram分了四个bank。
这样是不是每当用ram里存的值之前,都要先用bank指令?
如:
   bank  0
   mov   a,temp0 //temp0在bank0里
   bank  1
   sub   a,temp1 //temp1在bank1里
那么在程序中,只要用到ram20h-3fh之间的存储器之前都要加一句bank?如果这样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再如:
  test1://  这里面用到bank1
        mov  a,temp0
        //.....
        call test2  //这里调用一个子程序test2
        //仍然要用到bank1里的数据
        ret
test2:
     bank 2
    //....这个子程序里用bank2里的数据
     ...反回test1时又要切换回bank1
     bank1
     ret
这样一来,程序的数据感觉就会乱了
请教这类的问题该怎么处理
各位在处理多个bank里的数据的时候,用什么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