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输出怎么变换为0-5V输出

楼主(2007-08-15):
请教单片机PWM输出怎么变换为0-5V输出
请教一下思路!

网友A:
dd

调整输出占空比,给电容充放电.

网友B:
re

整流滤波

楼主:
电容和电阻的参数怎么选择

为什么要整流,如果整流,用什么二极管

网友A:
dd

自己翻书去找给电容充放电的公式.

网友A:
dd

http://www.gd-emb.org/detail/id-34272.html
这有个说的很详细 自己看

楼主:
谢谢了!第一次搞这个没有思路!

网友C:
用直流斩波电路!

可以考虑用直流斩波电路,buck或者是boost电路,或者两者的合体!
找一下吧这种资料很多!

网友D:
前几天刚刚学会

调整输出占空比,给电容充放电.

楼主:
我要输出0~5V

我要输出0~5V如果用简单的电容充放电可以保证进度
我的单片机是3.3V系统

网友E:
.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两个非门,加上电容和二极管,就可以把3.3V推高到5V

网友F:
用一个三级管3.3V-5V,应该也行的吧~~

网友G:
电容电感肖特基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