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亲各位大哥帮我看看这个问题(和中断有关),谢谢

楼主(2007-08-15):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U2_Select     =  P1^0;
sbit   SW1_Start_1            =  P0^0;
sbit   SW1_Demomusic_2        =  P0^1;
uchar8 mydata = 1;
void f1()
{
  U2_Select = 0;
  SW1_Start_1 = 1;   //运行完此句,就进入了中断
  mydata = 5;
  SW1_Demomusic_2 = 0;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b8;
  TL0 = 0x00;
  U2_Select = 1;
}

请教:
SW1_Start_1 = 1 和 SW1_Demomusic_2 = 0
必须 U2_Select 为 0 才能运行的,
假设 运行完 SW1_Start_1 = 1;   就进入了中断
进入中断后,把 U2_Select 置高了,那么
出中断后,还能运行 SW1_Demomusic_2 = 0;
这句程序吗(这句程序需要 U2_Select 为低才能运行的)

谢谢!

如果不执行的话
那要怎么写啊?

bit    myu2 = 0;
void f1()
{
  U2_Select = 0;
  SW1_Start_1 = 1;   //运行完此句,就进入了中断
  mydata = 5;
  U2_Select = 0;
  SW1_Demomusic_2 = 0;
}

还是怎么写啊?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b8;
  TL0 = 0x00;
  myu2  = U2_Select;
  U2_Select = 1;
  U2_Select = myu2;
}

这样,是吗?
myu2 是定义为 bit ,是吗?

谢谢!

网友A:
dd

要是女生亲一下也无所谓!你的意思说的很不明白啊!
进入中断后,把 U2_Select 置高了,那么
出中断后,还能运行 SW1_Demomusic_2 = 0;
这句程序吗(这句程序需要 U2_Select 为低才能运行的)
看你的程序能执行,想不执行就加个 if(U2_Select==0){SW1_Demomusic_2 = 0;}

楼主:
谢谢,我的程序为什么还能执行啊,

谢谢,我的程序为什么还能执行啊,
我在中断里把
U2_Select = 1;
置高了啊

可是 SW1_Demomusic_2 = 0; 是在 U2_Select 为低的情况下执行的

现在我需要执行 SW1_Demomusic_2 = 0; 这句话

这要怎么办啊?

谢谢!

网友A:
dd

 U2_Select = 0;
  SW1_Start_1 = 1;   //运行完此句,就进入了中断
  mydata = 5;//中断完后继续从这里执行
  SW1_Demomusic_2 = 0;
你没加条件判断当然要执行了.

网友A:
dd

你把的目的说出来,对P0.1口操作干什么?

楼主:
谢谢大哥,是这样的!

P1.0 接在 74HC245 上,为低,则选中这块芯片

因为中断里有程序把 u2_select 置高了
(这些程序我没有写出来)
我希望跳出中断后
能继续运行
SW1_Demomusic_2 = 0;

(但是 SW1_Demomusic_2 = 0; 需要在 U2_Select 为低的情况下才能执行的)
谢谢!

网友A:
dd

还是不太明白,你是要在什么情况下执行SW1_Demomusic_2 = 0; U2_Select 对他有什么限制吗?

楼主:
我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执行 SW1_Demomusic_2 = 0;

我需要在任何情况下都执行 SW1_Demomusic_2 = 0;

U2_Select 为第可以选中芯片啊

谢谢!

网友A:
dd

你的意思是不管U2_Select为1还是0都执行 这句话吗SW1_Demomusic_2 = 0;

网友B:
看不懂

看不懂,不知何意

网友C:
表达不清楚

看不懂,不知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