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弱问题

楼主(2007-08-15):
我现在在学习C51,自己搭了个小板子
定时器0,1,2都可以使用,中断服务程序可以执行
现在想使用89C52的外部中断0,却无法执行中断程序,
烧写至单片机和使用软件模拟均无法进入中断程序(俺没仿真机55)

相关程序如下
谢谢!!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k = P3^6;
sbit    sk = P3^2;

uint    show_time,hide_time;
bit    flag;

void delay(uchar);

void main(void)
{

    IT0=0;                //边沿触发方式
    IE0=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IT1=0;                //电平触发方式
    IE1=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EA=1;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delay(10);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while(z--!=0)
    {
        for(x=0;x<10;x++)
        for(y=0;y<100;y++);
    }
}

void inte0_service(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

    IT0=0;                //边沿触发方式
    IE0=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delay(100);
    tk=!tk;

}

楼主:
主要问题

要使用外部中断0的
除了IT0,IE0和EA要设置外,还有什么东西需要设置的吗?

网友A:
你可以自己用KEILC的模拟调试先调试下

自己模拟条件的产生。

网友B:
"IE0=1; //使能外部中断INT0"有问题吧...

使能外部中断INT0应该是EX0 = 1;IE0是中断标志吧...

网友C:
在中断程序中加EA=1

网友A:
中断程序中不要家EA=0,1之类的废话。

“IT0=0;                //边沿触发方式
IE0=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之类都是废话。因为不可能发生改变。

类似常见废话还有在中断中:
ES = 0;
....
ES = 1;
因为进入中断自身不能再重入了。

楼主:
试了,

我现在就是用keil模拟,
在中断程序中加EA=1,
然后在Peripherals的IO Ports里面改P3.2的端口电平
程序仍然运行不到中断服务程序中的断点,
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四年以前我用汇编的时候用的挺好,可惜当时程序早不知道到哪去了

楼主:
呵呵,这两条本来就是废话程序

这两条语句相当于空操作
“IT0=0;                //边沿触发方式
IE0=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主要用于我放一个断点看程序有没有运行到这个地方来的

网友A:
EX0 = 1;

网友D:
dd

应该是EX0=1;才对
#include<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tk = P3^6;
sbit    sk = P3^2;

uint    show_time,hide_time;
bit    flag;

void delay(uchar);

void main(void)
{

    IT0=0;                //边沿触发方式
    IE0=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IT1=0;                //电平触发方式
    //IE1=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EX0=1;
    EA=1;                //全局中断使能

    while(1)
    {
        delay(10);
    }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while(z--!=0)
    {
        for(x=0;x<10;x++)
        for(y=0;y<100;y++);
    }
}

void inte0_service(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0中断服务程序
{

    IT0=0;                //边沿触发方式
    IE0=1;                //使能外部中断INT0
    delay(100);
    tk=!tk;

}这样就ok拉!!

楼主:
感谢农民讲习所大哥!!

偶把IE0=1;误当做中断使能了,失误!!

感谢大家!!

楼主:
同感谢gjg191和ayb_ice!

网友E:
同意4楼的

EX0可以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