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正泰控制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08-12-10):
各位大侠,正泰的NDK(BK)-50变压器是隔离的不?
我有一支正泰NDK(BK)-50变压器,220AC-200AC,想当隔离变压器使用,可是我发现副边输出电压能点亮电笔,用表量对地电压AC60多伏,如果是完全隔离的应该对地电压为0才对啊,请大哥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那是感应。隔离是肯定的,但若真是隔离变压器还应有接地

楼主:
谢谢

那我这个变压器是否是隔离的啊,还有我怎么才能去掉这个AC60V的电压啊?

网友A:
是否是隔离变压器只要看是否有接地端,至于感应电是天生

只要有交流输出,对地就必然有感应,否则电笔也就不存在了。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用来隔离原边通过分布电容藕合过来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