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定时中断

楼主(2008-12-10):
请问下 定时中断

比如说 定时9ms中断 是不是主程序在执行了9ms的时间后 自动跳入定时中断子程序啊?

然后执行中断子程序呢

谢谢

网友A:
不是主程序在执行了9ms的时间

是定时器从计时开始的时刻开始,完成9MS计时后,通过置位中断标志使主程序转入中断入中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