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简易AVR-JTAG的制作,网上下的bootrom.hex是不是真家伙?

楼主(2008-12-10):
最近有空想做做这玩意,网上下载了一个bootrom.hex,用双龙的并口线下载线烧进去,在AVRSTUDIO 中认不出,试过用4.08,4.09,4.12版本,还是不行?
AvrProg : No supported board found! AVRprog version1.37
用示波器测得串口有正常波形,晶振7.3728M,正常。
不知啥回事,比较担心的是网上下的bootrom.hex是假的?

网友A:
貌似原版不是hex格式是rom格式...

俺做过...不过只用过一次,不习惯,还是用串口输出调试信息方便.

楼主:
用过flash.rom ,epprom.rom

使用说明:
将 flash.rom 及 epprom.rom 直接烧入到Jtag ATmega16 就可以了。
烧之前请读一下加密容丝位,以保证其没有被改变。
//-------------
不知以上这两个ROM文件是做啥用的?

楼主:
读过匠人的大作,这hex是真是假匠人有发语权,

avr jtagice 制作调试技巧,新手调试JTAG必读
引用 网友B:
阅读全文(2679) | 回复(0) |反映问题

作者:啊莫
但却经常发现,新手经常提出调试与连接的问题。虽然我们反复强调,本网站的资料没有错误,但却不足以解决新手的问题。

我花了一个晚上,模拟了JTAG出故障的各种情况,编写了本文。但愿本文能解决新手的JTAG调试问题,让大家能从这类问题中解脱出来。

调试要点一:保证你的PCB板焊接无错漏。
这是先决性的条件。在回答大家的问题时,发现90% 以上的故障,均来自焊接的线路问题。

调试要点二:保证你的AVR芯片的供电电压是5V。

虽然JTAG可以在3伏的电压下也能工作,但实际应用时,发现有些RS232芯片或分立件只能工作在5V。所以,调试时请先设置在5V。等5V 成功了,才去试验3伏。

调试要点三:保证你的目标板上的AVR芯片的熔丝位正确。

目标板是指你的实验板。只有支持JTAG接口的芯片才能进行JTAG仿真。支持清单为:ATmega128, ATmega128L, ATmega16, ATmega162, ATmega162V, ATmega165, ATmega165V, ATmega169, ATmega169V, ATmega16L, ATmega32, ATmega323, ATmega323L, ATmega32L, ATmega64, ATmega64L 。所以,不要指望用JTAG来仿真Mega8 啊!

以Mega16为例,目标板(实验板)上的熔丝位配置图为:(内部8M RC 晶振)
。。。。

网友C:
你做的是JTAG ICE吧?

好多年前做了一个,刚刚拿出来试了一下,4.12连得上,
我做的没有AvrProg功能.

楼主:
YES,就是AVR-GCC书后面的图,

因刚好有一些M16的PCB,就用刻刀飞了几根线,又割了另一片PCB是232,刚好整了那个图,满怀好奇下了网上的bootrom, 一试,就蒙了,本以为三两下就搞定的事,
现在搞晕了!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下,全都是骗人的简易JTAG制作把戏,

没有一个能行,还真有点气人,NND,等俺有空就把JTAGICE的C原码读读,到时把它统统地公至于世,反正俺也不靠这鸟玩意攒钱的!

网友D:
只有经过自己验证的才可信,假的,真的"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C:
你这样试试:

做个M16目标板,与JTAG ICE连好,
点TOOLS->PROGRAM AVR->CONNECT->JTAG ICE,看看能否连上,
点TOOLS->AVR PROG是连不上的.

网友E:
楼主又在胡扯了

网上的jtag制作资料是完全可行的,JTAGICE的C原码 目前是不公开的

只是有些人理解能力..

网友A:
那个rom格式应该是没问题的,俺记得俺网上找的可以

网友F:
试过网上很多,都不能用。

试过网上很多,都不能用。源码也不开放,没必要走这些弯路了。
卖的很便宜,加包装什么的才35元。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579fc6f4be13a0c404dacaf10a52c62.jhtml

相关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7bbc0922bf68fd9bf993b935b9dd294.jhtml

楼主:
TO:10楼,请别用激将法,俺不吃这个的!

对你这种人,俺就算有,也不想告诉你!
TO:12 楼,小心你饭碗没了!

楼主:
RE:t.jm 如果网上下载的bootloader代码是正常的,

不可能连不上机。这段代码的原理作用也很简单,就是同AVRPROG连机,自行加载AVRstudio自带的ROM文件到到M16中去。

楼主:
TO: xsmcu 别把俺惹着了,

。。。。。。。
AVR JTAG-ICE serial protocol commands

Background: This document outlines the results of a reverse engineering
effort of the protocol which exists between AVRStudio and the AVR
JTAG-Ice.

Something to note is that the protocol supports dynamic bitrate
changes. AVRStudio does indeed change the bitrate "mid-stream".
Specifically, it seems to speed it up to 115200bps just prior to
downloading (and possibly uploading) blocks of date to the
JTAG-Ice. After the download, the bitrate is restored to 19200bps.
。。。。。。。。

网友C:
我是按www.mcu.cz的方法做的,

第一个也是用从AVRSTUDIO升级,然后我从升级过的jtagice中读出ROM,以后只要烧写这个ROM到M16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ROM只是个引导程序,你就要找更早的AVRSTUDIO版本,它不能从新的AVRSTUDIO中升级,就象我的已能用的jtagice也是不能升级的.

楼主:
受不了中国国内某些人的气,大家只要在google下

打入关键字:avr jtag bootloader 就一切都明白了!

俺本来没有那么气,只是在网上看到“很多”咱们“中国的”某些人要卖他的JTAG,
本来几十元就不是什么的钱,就算你附加一个源代码给俺,俺也不会随便公开,可是偏偏要在他网页下面附加了一个假的不能用的垃圾给俺!

这可把俺气坏了,就这么一点小技俩,骗骗初学者还行,可是对于俺,no way!

网友G:
很多啊

www.iccavr.com上有卖的。60块钱。 也可以下载他的代码,自己diy。
我试过了,可以跑。

网友C:
做工具是一种乐趣,我的PIC,AVR,C8051F工具都是自己做的,

TO:宇宙飞船
JTAGICE的资料我弄丢了,要不要我拆了把ROM读出来给你?

网友H:
楼上“骗骗初学者还行,可是对于俺,no way!”

不是已经把你忽犹了吗???

网友I:
呵呵,飞船要恼了,飞船恼了可就再也不回头了。。。

网友F:
当时自己弄时也走过很多弯路

刚开始用AVR开发时,买了两个串口jtag。当时买的是110元一个。
后来工作之余,闲着没事,自己想弄个出来。
网上确实资料很多,但原理图和程序老对不上。源代码也不开放。后来自己想编一个,弄了一段时间放弃了。当时单纯凭着兴趣啊。
后来终于拼出来了,很俗套,拿来卖了。身边的朋友也送了不少。
刚开始网上没有低于60的,后来我搅局,一路杀下来,保持最低价呵呵。
挺有意思的。给别人打工,做项目惯了,自己弄点小东西,说赚钱吧赚不到,但自己还乐在其中,算搅局吧呵呵。真挺有意思的。
欢迎抢饭碗啊,技术问题切磋切磋呵呵。

再广告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2579fc6f4be13a0c404dacaf10a52c62.jhtml

相关链接: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17bbc0922bf68fd9bf993b935b9dd294.jhtml

楼主:
几年前老外就有公开的JTAG制作资料,很详尽,

俺还有备份到另一个老硬盘的原始资料,只是懒得把硬盘挂上。就在网上下了一个
测试了一下,不测还好,测了就很气人,后来又在国内的某知名AVR网站上找了一个试了一下,想不到这个网站也个大骗子,想当年,此网站刚起步时,骗了不少的无知菜鸟与其做牛做马,经过几年以后,就把某些资料据为已有,放出来下载的都是垃圾。

网友I:
飞船LS的发言经典。。。

网友J:
RE

宇宙飞船貌似哪个LINUX很精通的专家,
给你传个文件,这个肯定可以用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1203513178.rar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812/20081211203513178.rar

网友A:
...飞船很生气...

楼主:
TO:26楼 ,俺不会用,请告诉俺,

你传这个东东上来,晶振是用多少?电路图是哪个版本? 适用于AVRSTUDIO哪个版本?

网友J:
re

晶振是7.372M 电路图传的文件上有,稍微有点不清楚 ,你可以放大一下,反正
就那么几个脚,猜也能猜出来
我当时用的是4.12版本

楼主:
还是出错,呵!呵!楼上传的是假的吧?

AvrProg : No supported board found! AVRprog version1.40!

楼主:
老外的必需在按下RESET键6秒内进入连机状态,

否则就当作正常JTAG调试,把以下这句去掉就能进入没有时间限制的连机等待
//if (TCNT1 >= WAIT_VALUE)            // If the start command timeout runs out start main program
哈哈,大家慢慢玩,老外给错了ICEJTAG回复命令,慢慢猜吧。

楼主:
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驱动IBM笔记本电脑的串口必需用分立元件做的驱动才正常工作。

楼主:
摆了个大乌龙,原来是把公母的接线搞反了,

早上起床,想想有点不太对劲,就用示波器再探,晕啊,居然把端子搞反了,原先俺DIY的母端子输出接线是对的,只是网上的程序有问题,后来找到没有问题的程序,又因用了公司俺助理帮做的公端子,这家伙按母端子的接,害得老子费了好大劲!

网友K(2013-10-24):
我就是从网上找的jtag制作图纸和flash,制作成功也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一且都很顺利,基本上制作了4到5个小时吧!主要是一些不懂的不要瞎猜,一定要搞懂在弄,否则就要慢慢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