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DXP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7-08-15):
飞线?

飞线一般是指板子上亡羊补牢似补的线哦。

楼主:
我是说PCB中的网络线,一般都是叫飞线...

网友B:
这个,一般叫做“鼠线”

楼主:
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C:
这个可以关的吗?

不知哪们高手知道不,这个是可以关的吗?我所知可以合理设置visible grid 的grid1,grid2就可以暂时不用看到它,要放很大才能看到。

楼主:
99se可以的...

网友D:
可以。

关闭connections and from tos层 就可以了。

网友E:
颜色置成底色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8楼的taoest...

网友C:
把Visible grid2/grid1前面那个钩去掉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