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与51单片机的并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7-08-15):
请大虾帮忙:在cmos下设置为EPP模式,pc与51单片机的并口通信,pc只能正常输出,不能正常读入,不知道什么原因?EPP模式是双向传输的啊,为什么不能进行数据读入?而且每次从数据寄存器读到的数据就是上次写入的数据或是存储在里面的数据而不是并行端口管脚输入pc的数据。这是什么原因?怎样做才能实现数据的双向传输?难道数据寄存器不能既做输出又做输入?怎么做才能实现?请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得设置数据方向

楼主:

回楼上:怎么设置?我怎么没有看到有关这些设置的资料,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急用,请楼上帮忙。

网友B:
51单片机是不能直接与并口用EPP方式通讯的

  只有PIC的高级单片机拥有并行从动口,PC机才能通过EPP方式直接读写,PC机读数据时可用BUSY等待信号线来同步输入操作。

网友C:
古版说的是

你如果一定要用51和pc机的并行口通讯,首先要把pc方面的资料看熟,然后才能做得下去。

网友D:
用USB多好!

网友A:
pc端用什么软件?

楼主:

我是在DOS环境上对数据进行读入写出的

网友C:
DOS?

那应该好做啊

网友A:
给个例子,tc的

#include"stdio.h"
#include"dos.h"
void main()
{unsigned char data;
outportb(0x37C,0x00);
outportb(0x37A,0x00);
delay(10);
outportb(0x37A,0x04);
delay(10);
outportb(0x37A,0x00);
delay(100);
data=inportb(0x37C);
printf("data:%x",data);

//0x37A   并行口(也是打印机口)EPP模式下的控制寄存器地址(base+2),
//0x37C   并行口(也是打印机口)EPP模式下的数据端口地址(base+4).
http://www.it130.cn/Article/FAQ/bianchengyuyan/VB/2007-5-22/2007052208195210.html

楼主:

多谢大虾,我已经有些眉目了,可以选择EPP模式通信,要对控制寄存器的bit5写1允许读入,现在通信已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就是还有些小问题需要解决在请教大虾。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