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9221是I2C问题

楼主(2007-08-15):
x9221是I2C接口器件,可是它的地址码怎么设置为4位,这样的话用标准I2C程序根本不就没法读写啊。标准的I2C的地址码都是3位的,最后一位用来控制是读操作还是写操作的。这就导致不能正常寻址了。怎么办啊???搞了好几天了。
还有X9221的地址码位4位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挂接2^4=16个X9221?

网友A:
读不能暗标准的来,只能模拟要是读的话

楼主:
哪不是很郁闷!?

好像写的时候,也只能是在地址为0X50时才有效吧(A0~A3 =0)。
这个片子的号称I2C岂不是假的?

网友A:
地址可变,写一样,读不行,开始我也郁闷了半天

网友B:
I2C的地址与器件内部地址混用+方向就是8位了

没用过x9221.

但从楼主的话中能听出x9221的I2C的地址为3位,器件内部地址4位(A0~A3).
再加方向位(W/R)就是8位了.

应该和24系列的EEPROM类似.

EEPROM还有存储地址的问题,它一般紧跟在读写I2C地址后.

另外一些I2C接口或协议,读写I2C地址后为命令.

大同小异,总的分7位地址和10位地址2大类.

网友C:
管它这那的,对着DATASHEET写就行了...

网友A:
估计hotpower没看手册,看了你就不会这样讲了。

他的读数据不是标准的

网友D:
不会吧?既然是I2C的,就应该遵循标准

不知道楼主从哪里看来标准的I2C地址是3位的?设备地址明明是7位,可以访问128个设备。如果将读和写分别看成两个地址的话,就有8位了。另外I2C标准还定义了另一种扩展的地址,扯远了...

网友C:
新的IIC标准支持10位地址,兼容以前的...

另外标准的IIC地址是7位,只是一般前4位由IIC委员会协调定义...

楼主:
还是lixun00 了解啊

现在只能软件模拟了。。。

网友A:
前些时间正好用到x9241

网友B:
我想它和24系列应该类同

像24C01等地址为0xa0/0xa1.

即1010 000 X
       ||| |
  IIC  AAA W
  ADDR 210 R

这样I2C总线上可外挂8个1010 XXX X的器件即24CXX

那么,楼主说的"地址码怎么设置为4位".

估计是:

XXX XXXX X
    ||||
    AAAA

这样I2C总线上可外挂16个x9221????????????????

网友E:
也只用过24C0*系列,原来还有其他类型的I2C啊~~~~!

“
  新的IIC标准支持10位地址,兼容以前的...

另外标准的IIC地址是7位,只是一般前4位由IIC委员会协调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