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loat的存储问题

楼主(2007-08-15):
比如现在有一个float a = 0.12857,在内存中的hex为0x3E03A7DB,现在我想把0x3E03A7DB分字节存到eeprom中,应该怎样实现哪
因为a是可变的,而且变化范围在3-4个数量级,所以用乘以10^n再存的方法不太合适,有没有其他好办法呢,是不是可以利用指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就一个个字节取出来啊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a))[1]
((unsigned char *)(&a))[2]
((unsigned char *)(&a))[3]

楼主:
谢谢OO

看来俺对指针还没理解透

网友B:
现在理解也不迟啊...

网友C:
不错!用联合也可以.

union float_byte
{
 unsigned char bb[4];
 float 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