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打算用AVR的MEGA系列,但其10位AD形同**肋

楼主(2007-08-16):
打算用MSP430做大型空调机控制板,工作环境比较恶劣,有很多交流接触器,三相交流电,工业电网.

一提起TI的MSP430,大家一定会说起功耗最低.....但对抗干扰能力却鲜有提及,久用MSP430的大虾能否说说感受呢?

另外有网友提到MSP430的12位ADC的精度不好,真的吗?

网友A:
430的AD精度不好我是有感受的...

搞干扰就不知道了....

楼主:
ayb_ice :430的ADC精度如何不好呢?

可否详细谈一下呢?
现在选用MSP430就是冲这12位AD来的

楼主:


网友B:
dd

那你怎么不用adi

楼主:
5楼: 对ADI不太了解啊

阁下在用ADI吗? 不妨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C:
抗干扰好象是一般

听说是要在晶振外围走一条线就会好,具体的要去问fae

网友A:
430有个16位AD的只能做12位使用,甚至还如C8051的12位好...

说到MCU的AD,C8051确实做的最好,24位都基本不跳数,不得不服...

楼主:
听说C8051很贵的

网友D:
MSP30内部AD的绝对精度是要差一点……

从你的应用猜测无非就是温度信号的采集,10BIT的AD也足够了……

MSP430很少用在空调机控制方面,很多空调机控制板要求LED显示,主要是便于远距离观察的目的,而LCD显然不适合远距离,用LED的话,MSP430的电源电压就会遇到一点问题,这个是你需要考虑的。

至于EFT/ESD特性,如果设计得当,EFT还是可以通过4KV/2.5KHZ测试的,ESD效果要差点,但通过国家规定的8KV气隙放电测试也是可以作到的,但这需要你认真设计,仔细测试了。

说实话,刚开始搞MSP430的工程师,很多都会遇到EFT/ESD的困扰,设计不当,可能效果会很差,很多人就会对他失去信心,认为MCU这不好那不好,设计得当,还是可以做到比较好的效果的。

但对于你这个项目,我宁愿使用PIC16F88X/91X系列,或者AVR的MEGA系列,或者MOTO等等,你选择这个原因只有一个:想要12BIT的AD

请问你是哪个公司的?

俺用MSP430做项目比较少,以上观点仅供参考,坛子里的xwj和程序匠人好象是MSP430的行家里手,你可以多请教他们了。

北京海林有项目在用MSP430做类似项目,不知道你听说这个公司否?

但说实话,俺不看好……

网友E:
为10楼的兄弟鼓掌!!!

说得非常好!!!

楼主:
yewuyi版头:

首先感谢你的热心回贴
我原来是一直用PIC单片机的,但是有一次PIC的仿真机借给朋友不小心烧了,又不想再花N K元RMB重新买,于是就开始用AVR了,但这个项目的要求AVR的10位AD又不够用,所以才请教阁下等大虾MSP430的情况......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