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stc-isp下载板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笔记本电脑没串口,用了一个usb转串口的转换,以前用的都好好的。可昨天换了电脑主板,就再也不能使用了,usb口保证都是好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急用,大虾们给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dd

是不是USB1.0变成USB2.0了而你的转换接口还是1.0的

楼主:
不是阿,以前也是2。0的,但以前就能用

网友B:
急用就多拿几根试试

 STC的下载软件兼容性不好,背电脑上电脑配件市场吧,贵一点的转换线也许能搞定。

网友C:
USB转串口有些怪问题是正常的

楼主:
真的是莫名其妙,俺下了最新的下载软件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