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推荐个参考电压源

楼主(2008-12-10):
如题,小弟正找一棵带关断功能的2.5V参考电压源,给高电平的时候,参考电压源有2.5v输出,低电平的时候没有参考电压输出。请大侠帮忙推荐个型号,谢谢!

网友A:

可以用AD公司的REF192,SLEEP引脚就是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