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icon Laboratories IDE的问题(无线通讯)

楼主(2008-12-1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Silicon Laboratories IDE 中,在装载程序的时候,出现这个,怎么办
好像是无线通讯的问题

网友A:
调试口设置不对

USB或RS232

网友B:
我也碰到类似这个问题,还未解决

网友C:
用KEIL吧

他的IDE不好用,在中断函数里不能单步执行
另外碰到过程序莫名其妙丢失的问题,不太敢用了

网友D:
哪里有说到无线通讯了?

确认你的调试器是USB的还是RS232的
然后再option里面选择正确的连接方式及接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