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单片机充当液晶屏的控制器嘛?有哪些要求?

楼主(2008-12-10):
(无正文)

网友A:
你自己算算

  英文字符是8X16的,即128点,每点3个字节颜色,共计384个字节
  单色的也要128字节

  为了显示一个字符,耗费384个字节资源,你考虑下采用哪种单片机吧.
  依我看,最好是外置FLASH的Arm7级别以上的,而且内存至少要能存放两页的内容,也要外置的

网友A:
160X128

  Arm7(128K内置Flash,32K内置RAM)控制的,液晶内置字符发生器

  感觉你要是做单色320*240的液晶屏,内置Flash,内置RAM的Arm7可能勉强够

网友B:
搞块异步屏

可以去搞块异步屏..
异步屏内部是带RAM的,是有显示缓存的...
读写控制的话主要是控制内部那块RAM,其显示刷新及电源设置等参数...
接口上有bus8us9us16等类型,显示字符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