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做一个单片机读USB摄像头的板子,看看有多少人有兴趣

楼主(2008-12-12):
用串口直接就能读usb摄像头

网友A:
速度不匹配。。。

发言请用你的思维器官处理一下。。。

网友B:
ez

最好还是用HIGH SPEED的USB来做,
CMOS + CPLD + 68013即可

楼主:
3楼搞不懂不要乱说

usb摄像头出来的信号一般都是jpeg压缩过的,一张640*480的图片80k都不到,接口上用的同步传输,1ms传输一次,这种数据量51都能处理,取好一张图片放在存储器中,主机用串口慢慢来读就是。

网友C:
唉,真的是服了LZ了

网友D:
好主意

楼主能不能介绍下哪里有好用又便宜的摄像头啊.一般的USB摄像头为了降低成本,都是把USB部分和CMOS部分集成到一起了,根本不好用MCU读.

楼主:
刚才打错了,是这样的。。。

7楼说的情况跟读取usb数据没有关系,usb摄像头里头一个控制芯片+一个图像传感器,有些是做到一起的,从主机接口上看过去,是没有区别的,配置好各项参数以后,数据通过同步传输模式就发出来了。

网友A:
反对

就算一张图片压缩过的是80KByte=640Kbit,摄像头,动态图象,每秒24帧才能看上去连续。640Kbit*24=15.36Mbit/s,试问你的单片机可以处理如此快速率的数据?串口?

网友E:
以前做过方案

songhan 方案的摄像头,手机模组 20块钱,30w像素的带柔性板模组。
不过我们是用来抓静态图片,而且缓存用模组里面的。。

640*320=240800=30w像素
30W*3字节(RGB4+6+4 =16bit 传说中的65536色)=90W字节的BMP
jpeg压缩率5%*900k=45K的数据。

一秒钟10帧 大约是450k字节,折算串口波特率450K*9=4M bps ... ...

楼主:
我说的是取静态图片,连续的不行

除非跟主机的接口速率能达到跟usb一样快,如果跟主机之间用并口就行,实际很多时候就是取个图片就行了,一般的单片机系统那会用来处理连续图像嘛,通过我这个转接板,不用考虑usb驱动问题了

网友F:
转接板要多少钱?

网友G:
  USB摄像头是没有JPG图片的,都是视频流,且很多数据是由PC处理的

  USB-Host和视频处理,对单片机要求还是很高的(尽管USB-Host和视频处理用外护IC)

楼主:
usb摄像头出来的基本都是jpeg,好像只有用凌阳方案的不是

网友H:
还以为是视频呢,原来是图片。不感兴趣。

网友I:
完全可行,

主要工作量在软件上,USB HOST驱动,同步传输,I2C指令集操作,主程序。
做成模块应该能满足某些应用。做吧!

更多内容,详见:
我的培训中心
我的研发团队
我的技术顾问
    文件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IP协议栈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USB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BootLoader整体解决方案咨询套餐

楼主:
一直在找串行的sram,并行的太占管脚了

网友J:
串口摄像头网上有卖

几十块一个

网友K:
速度问题

速度不匹配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L(2013-01-30):
请问LZ现在做成功了没? 很想看下成功之后的班子,可否加个QQ ?

网友M:
已经数年了!估计楼主已经记不得还发过这贴了吧!

网友N:
挖坟.我也来一锄头

网友O(2014-07-10):
我也来一下吧,楼主成功了没?

网友P(2014-11-08):
楼主以失败告终,不好露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