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还是老X的那工具**,再出一个思考题

楼主(2008-12-12):
//古道热肠U盘开发板--AD驱动//主办单位:www.21ic.com//项目负责人:古道热肠//作者邮箱:xg_2004_sy@126.com//Blog    : http://blog.21ic.com/user1/4538/index.html//完成日期:2008-12-02//备注:  开发板上AD4-AD7为有效AD入口#include <AT91SAM7S64.H>                    /* AT91SAM7S64 definitions */#include <lib_AT91SAM7s64.h>#include <string.h>#include <stdio.h>#include "..Board.h"#include "DriverLCD_Nokia5110.h"#include "DriverBeep.h"#include "DriverTwi.h"#include "DriverTimer.h"#include "Serial.h"#include "APIComm.h"//初始化硬件为AD模块服务void  ADC_Init(){            AT91F_ADC_SoftReset(AT91C_BASE_ADC);      //Hradware triggers are disabled. Starting a conversion is only possible by software      //8-bit ,set adc clock,the startup time,sample and holding time.      AT91F_ADC_CfgModeReg(AT91C_BASE_ADC,AT91C_ADC_TRGEN_DIS | AT91C_ADC_LOWRES_10_BIT | AT91C_ADC_SLEEP_NORMAL_MODE                              | AT91C_ADC_PRESCAL | AT91C_ADC_STARTUP | AT91C_ADC_SHTIM);      AT91F_ADC_EnableChannel(AT91C_BASE_ADC,AT91C_ADC_CH4 | AT91C_ADC_CH5 | AT91C_ADC_CH6 | AT91C_ADC_CH7);//      AT91F_ADC_StartConversion(AT91C_BASE_ADC);         `}//等待AD转换结束//返回:true 表示读取到转换结束标志符,属转换正常结束//     false 表示超时退出,功能出错//备注:根据文档介绍:转换时间最大值为2usbool ADC_WaitEnd(void){      uint uiReadValue;      uint uiDelayCount;            //10uS计数值的倍数      bool bReturnValue;      bReturnValue = false;      uiDelayCount = 0;      Timer_Start();            //开启定时器      while(uiDelayCount<2)      {            uiDelayCount = GetTimerCount();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Status(AT91C_BASE_ADC);            if((uiReadValue & 0x000000f0) == 0x000000f0)   //仅启用了CH4-CH7通道            {                  bReturnValue = true;                  break;            }      }      return(bReturnValue);}void ADC_Start(void){       AT91F_ADC_StartConversion(AT91C_BASE_ADC);}//读取AD转换通道的值,入口参数,AD通道号索引,返回与通道号对应的AD值uint ADC_ReadValue(uchar ucChannelIndex){      uint uiReadValue;      switch(ucChannelIndex)      {            case AT91C_ADC_CH4: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4(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5: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5(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6: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6(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7: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7(AT91C_BASE_ADC);                  break;            default:                  uiReadValue = 0;                  break;      }      return(uiReadValue);}void TestAD(void){      uint uiReadADValue;      uchar ucDispDataBuff[16];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0,"  Test AD");      ADC_Init();      while(1)      {            ComShowString(c_COM1,"Start AD Convert");            ADC_Start();            ADC_WaitEnd();             ComShowString(c_COM1,"AD Convert Complete");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4);            sprintf(ucDispDataBuff,"CH4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5);            sprintf(ucDispDataBuff,"CH5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6);            sprintf(ucDispDataBuff,"CH6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7);            sprintf(ucDispDataBuff,"CH7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3,ucDispDataBuff);                        Delay(1);      }}enum KeyV {                  KEY_LEFT,                   KEY_DOWN,                    KEY_RIGHT,                  KEY_NONE,                   KEY_ESC,                   KEY_UP,                   KEY_OK                  };const enum KeyV Ktab[] = {KEY_LEFT, KEY_DOWN,  KEY_RIGHT, KEY_NONE, KEY_ESC, KEY_UP,KEY_OK};enum KeyV  Read_KeyValue(void)                          {      uchar uci;      uint uiReadADCValue;      enum KeyV enuKeyReturnValue;      const unsigned short KeyTable[] ={ 0, 100, 260, 390, 470, 560, 690, 1023};//      ADC_Start();      //由于上一次读取结束时启动了AD转换,所以直接等转换结束后读AD值即可      if(ADC_WaitEnd())      {             uiReadADC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4);            for(uci=0;uci<7;uci++)             {                  if(( KeyTable[uci] <= uiReadADCValue) &&                      (uiReadADCValue < KeyTable[uci+1] ) )                  {                        enuKeyReturnValue = Ktab[uci];                        break;                  }            }      }      else      {            enuKeyReturnValue = KEY_NONE;            }      //读取完当前的AD值后,再次启动转换过程      ADC_Start();      return enuKeyReturnValue;}enum KeyV ReadKey(void) {      static int KeyCount=0;                              static enum KeyV preKey=KEY_NONE;      //存放前一次按键的值      enum KeyV CurrentKeyValue;            CurrentKeyValue = Read_KeyValue();      if(CurrentKeyValue == preKey)       {            KeyCount++;        //防抖动处理            if(KeyCount > 10)             //重复检查次数为10次,完全相符,认为按键有效            {                  KeyCount=0;                  return CurrentKeyValue;                  }      }      else       {            KeyCount=0;      }      preKey = CurrentKeyValue;      return KEY_NONE;}bool KbHit(void){      enum KeyV ucReadKeyValue;      ucReadKeyValue = Read_KeyValue();      if(ucReadKeyValue != KEY_NONE)      {            return(true);      }      else      {            return(false);      }}//读取按键值,无阻塞,读完后没有等待按键释放就返回主调函数enum KeyV KbGet(void){      enum KeyV ucKeyValue;      uchar ucCount;      ucCount= 30;      while(ucCount--)      {            ucKeyValue = ReadKey();            if(ucKeyValue != KEY_NONE)            {                  break;            }            Delay(1);      }      return ucKeyValue;}void TestAD_KeyBoard(void){      uchar uci;      enum KeyV ucKeyValue;//       init_timer();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0,"Test AD KBD");      ADC_Init();               //初始化AD是必须执行的操作      //启动一次转换过程,初始化AD模块的读取、启动的循环。      ADC_Start();      Delay(1);      while(1)      {            if(KbHit())            {                  ComShowString(c_COM1,"Find Key Press");                   ucKeyValue = KbGet();                   switch(ucKeyValue)                   {                         case KEY_ESC:                              LCD_ShowString(0,2,"Esc Press");                              break;                         case KEY_UP:                              LCD_ShowString(0,2,"UP Press");                              break;                         case KEY_OK:                              LCD_ShowString(0,2,"OK Press");                              break;                         case KEY_LEFT:                              LCD_ShowString(0,2,"LEFT Press");                              break;                         case KEY_DOWN:                              LCD_ShowString(0,2,"Down Press");                              break;                          case KEY_RIGHT:                              LCD_ShowString(0,2,"Right Press");                              break;                        default:                              LCD_ShowString(0,2,"Err!");                                 break;                   }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KbHit())                   {      //                   BeepShort();                        Delay(1);                   }            }            Delay(1);      }}

楼主:
哈哈,语法加亮工具用不起来了.再贴一份不亮的

//古道热肠U盘开发板--AD驱动
//主办单位:www.21ic.com
//项目负责人:古道热肠
//作者邮箱:xg_2004_sy@126.com
//Blog    : http://blog.21ic.com/user1/4538/index.html

//完成日期:2008-12-02
//备注:  开发板上AD4-AD7为有效AD入口

#include <AT91SAM7S64.H>                    /* AT91SAM7S64 definitions */
#include <lib_AT91SAM7s64.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DriverLCD_Nokia5110.h"
#include "DriverBeep.h"
#include "DriverTwi.h"
#include "DriverTimer.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APIComm.h"

//初始化硬件为AD模块服务
void  ADC_Init()
{
    AT91F_ADC_SoftReset(AT91C_BASE_ADC);
    //Hradware triggers are disabled. Starting a conversion is only possible by software
    //8-bit ,set adc clock,the startup time,sample and holding time.
    AT91F_ADC_CfgModeReg(AT91C_BASE_ADC,AT91C_ADC_TRGEN_DIS | AT91C_ADC_LOWRES_10_BIT | AT91C_ADC_SLEEP_NORMAL_MODE
                    | AT91C_ADC_PRESCAL | AT91C_ADC_STARTUP | AT91C_ADC_SHTIM);
    AT91F_ADC_EnableChannel(AT91C_BASE_ADC,AT91C_ADC_CH4 | AT91C_ADC_CH5 | AT91C_ADC_CH6 | AT91C_ADC_CH7);
//    AT91F_ADC_StartConversion(AT91C_BASE_ADC);       `
}

//等待AD转换结束
//返回:true 表示读取到转换结束标志符,属转换正常结束
//     false 表示超时退出,功能出错
//备注:根据文档介绍:转换时间最大值为2us
bool ADC_WaitEnd(void)
{
    uint uiReadValue;
    uint uiDelayCount;        //10uS计数值的倍数
    bool bReturnValue;

    bReturnValue = false;
    uiDelayCount = 0;
    Timer_Start();        //开启定时器
    while(uiDelayCount<2)
    {
        uiDelayCount = GetTimerCount();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Status(AT91C_BASE_ADC);
        if((uiReadValue & 0x000000f0) == 0x000000f0)   //仅启用了CH4-CH7通道
        {
            bReturnValue = true;
            break;
        }
    }
    return(bReturnValue);
}

void ADC_Start(void)
{
     AT91F_ADC_StartConversion(AT91C_BASE_ADC);
}

//读取AD转换通道的值,入口参数,AD通道号索引,返回与通道号对应的AD值
uint ADC_ReadValue(uchar ucChannelIndex)
{
    uint uiReadValue;

    switch(ucChannelIndex)
    {
        case AT91C_ADC_CH4: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4(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5: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5(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6: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6(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7: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7(AT91C_BASE_ADC);
            break;
        default:
            uiReadValue = 0;
            break;
    }
    return(uiReadValue);
}

void TestAD(void)
{
    uint uiReadADValue;
    uchar ucDispDataBuff[16];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0,"  Test AD");
    ADC_Init();
    while(1)
    {
        ComShowString(c_COM1,"Start AD Convert");
        ADC_Start();
        ADC_WaitEnd();
         ComShowString(c_COM1,"AD Convert Complete");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4);
        sprintf(ucDispDataBuff,"CH4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5);
        sprintf(ucDispDataBuff,"CH5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6);
        sprintf(ucDispDataBuff,"CH6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7);
        sprintf(ucDispDataBuff,"CH7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3,ucDispDataBuff);

        Delay(1);

    }
}

enum KeyV {
            KEY_LEFT,
            KEY_DOWN,
             KEY_RIGHT,
            KEY_NONE,
            KEY_ESC,
            KEY_UP,
            KEY_OK
            };

const enum KeyV Ktab[] = {KEY_LEFT, KEY_DOWN,  KEY_RIGHT, KEY_NONE, KEY_ESC, KEY_UP,KEY_OK};
enum KeyV  Read_KeyValue(void)
{
    uchar uci;
    uint uiReadADCValue;
    enum KeyV enuKeyReturnValue;

    const unsigned short KeyTable[] ={ 0, 100, 260, 390, 470, 560, 690, 1023};

//    ADC_Start();
    //由于上一次读取结束时启动了AD转换,所以直接等转换结束后读AD值即可
    if(ADC_WaitEnd())
    {
         uiReadADC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4);
        for(uci=0;uci<7;uci++)
        {
            if(( KeyTable[uci] <= uiReadADCValue) &&
               (uiReadADCValue < KeyTable[uci+1] ) )
            {
                enuKeyReturnValue = Ktab[uci];
                break;
            }
        }
    }
    else
    {
        enuKeyReturnValue = KEY_NONE;
    }

    //读取完当前的AD值后,再次启动转换过程
    ADC_Start();

    return enuKeyReturnValue;
}

enum KeyV ReadKey(void)
{
    static int KeyCount=0;
    static enum KeyV preKey=KEY_NONE;    //存放前一次按键的值

    enum KeyV CurrentKeyValue;

    CurrentKeyValue = Read_KeyValue();
    if(CurrentKeyValue == preKey)
    {
        KeyCount++;      //防抖动处理
        if(KeyCount > 10)         //重复检查次数为10次,完全相符,认为按键有效
        {
            KeyCount=0;
            return CurrentKeyValue;
        }
    }
    else
    {
        KeyCount=0;
    }

    preKey = CurrentKeyValue;
    return KEY_NONE;
}

bool KbHit(void)
{
    enum KeyV ucReadKeyValue;

    ucReadKeyValue = Read_KeyValue();
    if(ucReadKeyValue != KEY_NONE)
    {
        return(true);
    }
    else
    {
        return(false);
    }
}

//读取按键值,无阻塞,读完后没有等待按键释放就返回主调函数
enum KeyV KbGet(void)
{
    enum KeyV ucKeyValue;
    uchar ucCount;

    ucCount= 30;

    while(ucCount--)
    {
        ucKeyValue = ReadKey();
        if(ucKeyValue != KEY_NONE)
        {
            break;
        }
        Delay(1);
    }

    return ucKeyValue;
}

void TestAD_KeyBoard(void)
{
    uchar uci;
    enum KeyV ucKeyValue;

//     init_timer();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0,"Test AD KBD");
    ADC_Init();           //初始化AD是必须执行的操作

    //启动一次转换过程,初始化AD模块的读取、启动的循环。
    ADC_Start();
    Delay(1);
    while(1)
    {
        if(KbHit())
        {
            ComShowString(c_COM1,"Find Key Press");
             ucKeyValue = KbGet();
             switch(ucKeyValue)
             {
                 case KEY_ESC:
                    LCD_ShowString(0,2,"Esc Press");
                    break;
                 case KEY_UP:
                    LCD_ShowString(0,2,"UP Press");
                    break;
                 case KEY_OK:
                    LCD_ShowString(0,2,"OK Press");
                    break;
                 case KEY_LEFT:
                    LCD_ShowString(0,2,"LEFT Press");
                    break;
                 case KEY_DOWN:
                    LCD_ShowString(0,2,"Down Press");
                    break;
                  case KEY_RIGHT:
                    LCD_ShowString(0,2,"Right Press");
                    break;
                default:
                    LCD_ShowString(0,2,"Err!");
                       break;

             }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KbHit())
             {
    //             BeepShort();
                Delay(1);
             }
        }
        Delay(1);

    }
}

网友A:
偶也来试试看

//古道热肠U盘开发板--AD驱动
//主办单位:www.21ic.com
//项目负责人:古道热肠
//作者邮箱:xg_2004_sy@126.com
//Blog    : http://blog.21ic.com/user1/4538/index.html

//完成日期:2008-12-02
//备注:  开发板上AD4-AD7为有效AD入口

#include <AT91SAM7S64.H>                    /* AT91SAM7S64 definitions */
#include <lib_AT91SAM7s64.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oard.h"

#include "DriverLCD_Nokia5110.h"
#include "DriverBeep.h"
#include "DriverTwi.h"
#include "DriverTimer.h"
#include "Serial.h"
#include "APIComm.h"

//初始化硬件为AD模块服务
void  ADC_Init()
{
    AT91F_ADC_SoftReset(AT91C_BASE_ADC);
    //Hradware triggers are disabled. Starting a conversion is only possible by software
    //8-bit ,set adc clock,the startup time,sample and holding time.
    AT91F_ADC_CfgModeReg(AT91C_BASE_ADC,AT91C_ADC_TRGEN_DIS | AT91C_ADC_LOWRES_10_BIT | AT91C_ADC_SLEEP_NORMAL_MODE
                    | AT91C_ADC_PRESCAL | AT91C_ADC_STARTUP | AT91C_ADC_SHTIM);
    AT91F_ADC_EnableChannel(AT91C_BASE_ADC,AT91C_ADC_CH4 | AT91C_ADC_CH5 | AT91C_ADC_CH6 | AT91C_ADC_CH7);
//    AT91F_ADC_StartConversion(AT91C_BASE_ADC);       `
}

//等待AD转换结束
//返回:true 表示读取到转换结束标志符,属转换正常结束
//     false 表示超时退出,功能出错
//备注:根据文档介绍:转换时间最大值为2us
bool ADC_WaitEnd(void)
{
    uint uiReadValue;
    uint uiDelayCount;        //10uS计数值的倍数
    bool bReturnValue;

    bReturnValue = false;
    uiDelayCount = 0;
    Timer_Start();        //开启定时器
    while(uiDelayCount<2)
    {
        uiDelayCount = GetTimerCount();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Status(AT91C_BASE_ADC);
        if((uiReadValue & 0x000000f0) == 0x000000f0)   //仅启用了CH4-CH7通道
        {
            bReturnValue = true;
            break;
        }
    }
    return(bReturnValue);
}

void ADC_Start(void)
{
     AT91F_ADC_StartConversion(AT91C_BASE_ADC);
}

//读取AD转换通道的值,入口参数,AD通道号索引,返回与通道号对应的AD值
uint ADC_ReadValue(uchar ucChannelIndex)
{
    uint uiReadValue;

    switch(ucChannelIndex)
    {
        case AT91C_ADC_CH4: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4(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5: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5(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6: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6(AT91C_BASE_ADC);
            break;
        case AT91C_ADC_CH7:
            uiReadValue =  AT91F_ADC_GetConvertedDataCH7(AT91C_BASE_ADC);
            break;
        default:
            uiReadValue = 0;
            break;
    }
    return(uiReadValue);
}

void TestAD(void)
{
    uint uiReadADValue;
    uchar ucDispDataBuff[16];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0,"  Test AD");
    ADC_Init();
    while(1)
    {
        ComShowString(c_COM1,"Start AD Convert");
        ADC_Start();
        ADC_WaitEnd();
         ComShowString(c_COM1,"AD Convert Complete");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4);
        sprintf(ucDispDataBuff,"CH4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5);
        sprintf(ucDispDataBuff,"CH5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6);
        sprintf(ucDispDataBuff,"CH6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        LCD_ShowString(0,1,ucDispDataBuff);

        uiReadAD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7);
        sprintf(ucDispDataBuff,"CH7 AD Value is:%4d",uiReadADValue);
        ComShowString(c_COM1,ucDispDataBuff);
        LCD_ShowString(0,3,ucDispDataBuff);

        Delay(1);

    }
}

enum KeyV {
            KEY_LEFT,
            KEY_DOWN,
             KEY_RIGHT,
            KEY_NONE,
            KEY_ESC,
            KEY_UP,
            KEY_OK
            };

const enum KeyV Ktab[] = {KEY_LEFT, KEY_DOWN,  KEY_RIGHT, KEY_NONE, KEY_ESC, KEY_UP,KEY_OK};
enum KeyV  Read_KeyValue(void)
{
    uchar uci;
    uint uiReadADCValue;
    enum KeyV enuKeyReturnValue;

    const unsigned short KeyTable[] ={ 0, 100, 260, 390, 470, 560, 690, 1023};

//    ADC_Start();
    //由于上一次读取结束时启动了AD转换,所以直接等转换结束后读AD值即可
    if(ADC_WaitEnd())
    {
         uiReadADCValue = ADC_ReadValue(AT91C_ADC_CH4);
        for(uci=0;uci<7;uci++)
        {
            if(( KeyTable[uci] <= uiReadADCValue) &&
               (uiReadADCValue < KeyTable[uci+1] ) )
            {
                enuKeyReturnValue = Ktab[uci];
                break;
            }
        }
    }
    else
    {
        enuKeyReturnValue = KEY_NONE;
    }

    //读取完当前的AD值后,再次启动转换过程
    ADC_Start();

    return enuKeyReturnValue;
}

enum KeyV ReadKey(void
{
    static int KeyCount=0;
    static enum KeyV preKey=KEY_NONE;    //存放前一次按键的值

    enum KeyV CurrentKeyValue;

    CurrentKeyValue = Read_KeyValue();
    if(CurrentKeyValue == preKey)
    {
        KeyCount++;      //防抖动处理
        if(KeyCount > 10)         //重复检查次数为10次,完全相符,认为按键有效
        {
            KeyCount=0;
            return CurrentKeyValue;
        }
    }
    else
    {
        KeyCount=0;
    }

    preKey = CurrentKeyValue;
    return KEY_NONE;
}

bool KbHit(void)
{
    enum KeyV ucReadKeyValue;

    ucReadKeyValue = Read_KeyValue();
    if(ucReadKeyValue != KEY_NONE)
    {
        return(true);
    }
    else
    {
        return(false);
    }
}

//读取按键值,无阻塞,读完后没有等待按键释放就返回主调函数
enum KeyV KbGet(void)
{
    enum KeyV ucKeyValue;
    uchar ucCount;

    ucCount= 30;

    while(ucCount--)
    {
        ucKeyValue = ReadKey();
        if(ucKeyValue != KEY_NONE)
        {
            break;
        }
        Delay(1);
    }

    return ucKeyValue;
}

void TestAD_KeyBoard(void)
{
    uchar uci;
    enum KeyV ucKeyValue;

//     init_timer();

    LCD_Clear();
    LCD_ShowString(0,0,"Test AD KBD");
    ADC_Init();           //初始化AD是必须执行的操作

    //启动一次转换过程,初始化AD模块的读取、启动的循环。
    ADC_Start();
    Delay(1);
    while(1)
    {
        if(KbHit())
        {
            ComShowString(c_COM1,"Find Key Press");
             ucKeyValue = KbGet();
             switch(ucKeyValue)
             {
                 case KEY_ESC:
                    LCD_ShowString(0,2,"Esc Press");
                    break;
                 case KEY_UP:
                    LCD_ShowString(0,2,"UP Press");
                    break;
                 case KEY_OK:
                    LCD_ShowString(0,2,"OK Press");
                    break;
                 case KEY_LEFT:
                    LCD_ShowString(0,2,"LEFT Press");
                    break;
                 case KEY_DOWN:
                    LCD_ShowString(0,2,"Down Press");
                    break;
                  case KEY_RIGHT:
                    LCD_ShowString(0,2,"Right Press");
                    break;
                default:
                    LCD_ShowString(0,2,"Err!");
                       break;

             }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KbHit())
             {
    //             BeepShort();
                Delay(1);
             }
        }
        Delay(1);

    }
}

//本程序由xwj设计的UltraEdit脚本加亮显示,如需要脚本访问我的Blog 或发送邮件至:xwjfile@21cn.com

楼主:
贴上相关的原理图部分,更有实用价值

AD键盘最大的好处是节省IO线.布线也较方便.在消费类电子产品应用较广泛.

楼主:
出个思考题

驱动程序中
 const unsigned short KeyTable[] ={ 0, 100, 260, 390, 470, 560, 690, 1023};
这些值是如何得到的呢?理论值该取多少最为合适,如果你能自己计算出这个查找表,您的脑子又得到一次锻炼.

哈哈,有人说"脑越用越活",长期不用会反应慢的.

楼主:

在使用RealView作为编译器的MDK开发环境中,定义如下变量
unsigned int uii,uii最大值是多少,占用几个字节

小提示:如果是65535,占用两字节
为何代码中出现了 unsigned short,
这个在C51中可没有的哟.

网友B:
键盘接口图错的

楼主:
回7楼,你下结论未免太凭感觉了吧

您仔细分析过电路在每个按键按下时,输出到AD口的电压是多少吗?
如果这电路用不起来,我那DIY板还能玩到现在,早去改版了.

网友C:
不错不错

有想法的,不错,不错!AD口扩展键盘,没有这么想过。是个思路

网友D:
re

热火朝天,顶!

网友E:
世上本无事。。。。。。

网友F:
看不出这样的按键结构有何好处,复合键?

应该是复合键,任意两个按下产生的电压都和其它不同组合产生的电压保持较大的差距,猜猜而矣,不知对不对

再看看又不对呀,这样结构检测不到复合键,不知肠兄的葫芦买什么药?

网友G:
AD扫键本身不难

只是获取哪个键按下和普通的扫键不同,其它的完全可以相同。
如果按键松开时再处理则有点**,因为AD可能是个中间的某个任意值,处理不好会串键,不过也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B:
不好意思看漏眼了

个人感觉没什么太大意义
比常规的AD按键方案浪费成本

网友H:
键盘图不是错

设计是否可以改进,

如果加一只51K电阻做上拉,那个AD键值表是否更好写一些?

网友I:
给点建议:

AD健的分布不要等距,而要等倍!如按1.4倍间隔:
0 ,50, 70 ,100, 140, 200 280 ,400 ,560, 800, 1023
这样每个按健都是同样可靠的,AD分辨出50, 70不比 800 ,1023
要难,可以固定上拉为20K 1%的精密电阻,下拉为5%的普通电阻!
只有等倍分布才是考虑了误差产生的原因后的数学最优分布!

网友G:
我认为还是等分要好些

这样算法很简单,解决误差最好的方法我认为是能随时校准最好。
比如:类似于有些触摸屏的校准,比如通过特定方法进入校准模式,然后提示按某键时就按某键,MCU将AD值存在EEPROM中,做为按键按下依据,当然要考虑在此AD值附近都是这个按键按下,这样可以最大程度限制误差,非常灵活。。。。
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A:
当然是等分更好些,显著降低AD转换的精度要求,

容差范围更大

楼主:
到底倍分好,还是等分好呢?论据似乎都不充分

网友G:
LS,可以就到底倍分好,还是等分好呢

这个问题讨论一下.
我当然认为是等分好,至于理由:
1: 算法简单,可以直接用除法,因为是线性的,程序执行也快,代码也少.
2: 硬件简单,所有电阻是一样的.
3: 同样的AD可以支持更多的按键数量.
可能还有其它的理由,不过这些足够影响选择了.

网友A:
其实,还是要看应用的

如果是要考虑多键同按,就应该用二进制(倍分);
如果确定只要考虑单键,那就应该用等分

实际上,当按键是短路(改变)分母时,是永远做不到真正的等分、倍分的,
只有按键放在分子位置,而分母不变(或有公倍数关系)时,才能做到真正的等分、倍分。

网友G:
仅从理论上讲

无论是倍分还是等分,AD扫键都很难解决多键同时按下的可能,因为按键一多,AD误差,温度变化,电压变化,本身还要留一定余量,不可能根据一个确定AD值确定是哪个键下比如AD=50代表按键1...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项目中使用AD扫键盘,不过我估计应该不多.
我的项目一般资源都有富余,何况4个普通IO就可以接十几个按键.

网友A:
AD扫键一般只用于线控器或者实在没IO时

而就算“实在没IO时”,我也会优先考虑IO复用

所以,除非是做耳机线上的线控器,否则我是不会考虑它的
而LZ这个设计又不能用于耳机线哦..

网友J:
复合键的时候有一点点小问题。

复合键是有问题的。
如果要用复合按键,还是要用等倍的,然后k1和r2并联的。

另外提一个应用,就是想把pc机的键盘,做成不扫键的。全是中断方式的。
把pc机的所有按键都可以同时按下。用途:比如扩展程序的快捷键,级联菜单的速度还是慢了一点。比如我的键盘DF同时按下的时候er就检测不到了。

现在碰到的问题就是资源不够。。。

网友I:
肯定是等比(等倍)

如果按健多了更是等比好,等比相当于让误差均匀分布,算法才是更简单,判断阀值可以由编译器完成。理由:
再次的AD线性也优于1%,参考是VCC抵消了,电阻的精度才是当忧的问题。
我想做过测量仪表,明白了它的误差分布特性是不难理解等比分布的好处的。
就像称一吨的重物你容易误差一公斤吗?称一两的重物误差一公斤可能吗?

网友F:
倍分好还是是等分好?

认为等分好的,我举个反面的例子:等分100份,机器能轻松分辨1与2的差别,却很难分辨99与100的差别;1与2 相差100%,与99与100只差1%。

认为倍分好的,我也举个反面的例子:38mV~5V按5%间距分100份,5V低一级是4.76V相差240mV,38mV高一级是40mV只差2mV。

分的级别多了点,只是说明问题,两者都是偏向一端较好,另一端较差。

网友G:
27L

如果等分100不能实现的话,那请问倍分100可以实现吗.

网友I:
27L,28L还是没明白等比的策略,

等比能支持的按健更多是肯定的。
等比每个健的可靠程度是一样的!
等分在高端的可靠性要差!低端的分变率又被浪费!
等分已通过的按健,把它改成等比,那么以等分高端的倍率(总之以等分最小的倍率)往下倒推改成等比,等到低端分变率不够时,等比要比等分出好多按健了。

网友F:
RE:27L 28L

27L:分100份只是举例说明问题,使问题更明显。
28L:
“等比能支持的按健更多是肯定的”10bitADC用等分理论上可以支持1024键,用等比能支持多少?
“等比每个健的可靠程度是一样的”27楼例子中,240mV间距与3mV间距,也是具有相同的可靠程序?
“等分在高端的可靠性要差!低端的分变率又被浪费!”等分高低端的间距AD转换后都是相同,又怎回被浪费?

网友G:
不明白

原话"等分在高端的可靠性要差!低端的分变率又被浪费!"
难道AD不线性,请指教.
再补充一点,一般AD也就+/-几个最低分辨率而已.

网友F:
仍是搞不清这份AD键图有何奥妙

细看了一下,有这个现象:
按下K3,分压得1/2 VCC
同按下K2,K4,分压也是1/2 VCC
同按下K1,K5,分压也是1/2 VCC

网友J:
32L,已经说了,不支持同时按,软件也不支持。

以下所有结论考虑电阻误差,不考虑AD测量的随机误差,考虑AD的固定误差。

等分能放1024个,等比只能放10个按键。

如果每个按键都是并联一个电阻,等分不能同时按,等比可以同时按,这就是区别。
而在这个电路,按下一个按键,他和输入之间的按键都被短路了,所以不存在能同时按下的时候,等比也就没有用了。

关于26L 让误差均匀分布,这句话是说错了。

而关于512对1的影响的问题不是问题,先按下1,后按512,程序里面有个先后关系自然能知道,先按512,后按1,程序也可以分辨出来。

楼主:
回ljm810010

俺这图也是从其它地方看来的,觉得电阻与键盘并联,而且阻值都一样,画PCB和焊接时都很方便.就这么用了.

网友F:
狂晕,俺一直认为是高科技

网友K:
寫得太雜了

网友L:
不赞成这种键盘方式

AD键盘不赞成,包括矩阵键盘也不赞成.实在IO口不够可以用74HC165扩展.
因为不支持多按键同时按下的判断,尽管你可以在说明书上标明,但是你不能强制用户不这样做,用琴键开关大部分情况又不太现实.
AD键盘还有一个缺点,不适用于导电橡胶按键时.

网友M:
大多按键板是独立的PCB板,如果用74HC165或164扩展.

如果用165,164扩展键盘,的连接一排连线,有电源2条,时钟,数据,等等。通常要6条排线,布局,维修,都不方便。还不如,直接用4-6个I/O口好。
   A/D键盘已经大量应用于电视机中。大家找一些电视机图纸看看。有点是连线简单,使用I/O口少。

网友N:
该设计害怕潮湿天气

另:倍分的话,A/D表好做,等分的话,A/D测试容易;

网友G:
ad扫键确实用于电视机

但经常串键,按音量键成了换频道...

网友O:
俺见过N个电磁炉死在这个AD键上。。。

这玩意对环境和按键质量要求很高。

网友L:
继续反对AD按键

38楼: 大多按键板是独立的PCB板,如果用74HC165或164扩展.

如果用165,164扩展键盘,的连接一排连线,有电源2条,时钟,数据,等等。通常要6条排线,布局,维修,都不方便。还不如,直接用4-6个I/O口好。
   A/D键盘已经大量应用于电视机中。大家找一些电视机图纸看看。有点是连线简单,使用I/O口少。

-----------------------------------------------------
用74HC165,3个IO口加2个电源,总共5根线,最多可接9个按键;
直接4个IO口也是5根线(加一个电源或地),最多4个键;
直接3个IO口则只能3个按键.
故在按键少于或等于3个时可以直接用IO口,在按键多IO口少时用74HC165还是有好处的.

AD键的确大量用于电视机,但我家的电视机一年之后上面的按键就不灵了,按音量键有时跑到调频道去了,只保修一年的产品观念就是不一样!但从长远考虑,绝对对公司形象只有坏处.电子工程师不应该昧着良心设计一大堆垃圾产品.

楼主:
不会这么差吧,俺家的厦华电视用了5年了,AD键盘没出过问题

哈哈,可能是俺家干燥的缘故吧,一遇潮湿,不等电视机出问题,俺那腿关节先去问题.

网友P:
不会吧?都反对AD键?

。。。
不灵、串键应该跟设计水平有关!

网友Q:
俺支持

俺支持,一个AD端口接几个按键那是完全没有问题,当然太多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L:
AD不是不能使用,要注意环境

越高级的产品(随身听按键)就越可以用,为什么?因为人家保护的好啊!
我家的电视机跟43楼家的电视机不同的地方,可能就在与我家灰尘兼油烟比较多,43楼家非常干净.

网友R:
新手看不到好处

网友N(2009-04-03):
我觉得楼主遗漏了一个地方

用A/D扫键是比较节约资源的做法,但这样做法有一个弊病,首先就是电阻精度问题,电阻精度越差,则扫键后出现错误的概率越大;其次就是电阻对于环境的湿度比较敏感,所以我们如果采用A/D做串联型按键的话,都会把分压电阻选择大一点,且按键值,最好不要用查表的固定A/D值,而是用分压比的方式判键。所以楼主的电路图从设计上来说,存在缺陷,如果在湿度较大的情况下,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S(2009-11-07):
KONIA 21寸纯平,购买2年,现在调大音量键变成了调小音量键,也就是说,只能用遥控器来调音量了,用机上的只能调小不能调大了。见另一位写的“我家电视机。。。。。。”。

存在即真理!

说明至少电视机行业内AD键盘毛病不少呀!

网友A:
呵呵,也闹鬼了?

自己拆开清洗一下,换个按键啊

网友T:
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AD转换数据很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U:
半个小板凳,坐这漫漫学习ING

网友V(2012-10-24):
有点良知的就别用AD按键吧,谁用过AD按键做电器产品都有想砸机器的冲动,新买时没问题,一旦用上一段时间按键保准有问题,就算换新的按键也只能使用一段时间而已准会坏!

网友W(2016-03-03):
最近在搞考虑用AD按键做一个室外的设备,所以把老帖翻出来了。楼上几个说电视机按键失灵的,其实是那个电容的质量问题,把电容换掉或者索性不要,按键就恢复正常了。
楼主这个AD按键电路是可以用的,以后按键有接触电阻了也不怕,相对于AD几十M的输入电阻,那点接触电阻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