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超声波测距壁障小车

楼主(2008-12-12):
    多谢各路高手! 请问:从单片机P1.0口输出的40KHZ的方波需不需要放大后来驱动超声波传感器,用什么三极管?偏置电阻都为多少?单片机是AT89652

网友A:
这个不错

做得好的好,可以弄个自动泊车了!
刚看过一篇**,有自动泊车这中技术,用的就是超声波测距,不过人家用的传感器比较都,还有一个加速度传感器。

楼主:
就剩下一个了

   板子都焊好了,就是放大P口超声波的三极管还没有确定,这个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入手。 给点建议吧!

网友B:
Re

40KHz的超声波传感器性能太差,根本做不好

网友C:
我也在做超声波的

正在做超声波测距。我用的是555做振荡电路的。。。。我同学用I/O口做信号发生器,但是他们好像都说比较难调频率。。。。

楼主:
确实不太好调!

   我听几个网友说确实不太好调试,但是不去做的话就不能深入的了解他,所以我还是的这样做下去。 请问四楼:那种型号的或者多大频率的传感器可以很容易的实现它? 谢谢!

网友D(2009-08-26):
超声波究竟什么时候才有一个好的程序和方案啊???啊!天啊

网友E:
当然需要放大,可用门电路做成推挽式的。

网友D:
用门电路做就可以了,我作出一个,不过性能不是很好

网友F:
用555加门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G:
静心做吧,当年我同学两下子就搞好了,好像三极管用9013。不知记错了没

网友H(2010-05-13):
我也想做一个:lol

网友I:
:lol半途而废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