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这里的按键程序啊!

楼主(2008-12-13):
这是一个时钟的按键程序
void key()
{
  uchar x,y;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TR0=0;
         sdg++;
         while(key1!=1);//因为我数码管是扫描的,当按键一直按下的时候,这时候数码管就不亮了,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一点啊
          if(sdg==24)
          {
           sdg=0;
          }
          shi=sdg%10; //时低位分离
          shig=sdg/10; //时高位分离
          TR0=1;
        }
    }
}

网友A:
LZ要有多任务的概念才行

while(key1!=1);//这句话很坏事,严重影响其它任务,如果永远key1!=1怎么办,转换一下思路,记录一下当前状态,轮询处理任务,这样可以释放CPU给其它任务,从而实现多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