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节点间距非常小时候的问题

楼主(2007-08-16):
看到一篇“提高RS-485总线可靠性的几种方法及常见故障处理”**,说:

理论上讲,RS-485节点与主干之间距离(T头,也称引出线)越短越好。T头小于10m的节点采用T型,连接对网络匹配并无太大影响,可放心使用,但对于节点间距非常小(小于1m,如LED模块组合屏)应采用星型连接,若采用T型或串珠型连接就不能正常工作。

真的小于一米就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A:
是不是信号反射的原因呢?

加终端电阻就是消减反射信号的作用。原来试过接多点的,是要调终端电阻的。

楼主:
终端电阻是为了匹配连线的阻抗(一般双绞线阻抗是120欧姆

不明为什么节点密就不行。

网友A:
节点密的话,信号乱七八糟的反射

那样肯定是要重新调终端电阻的。120 ohm只是参考值。

网友A:
想想原来用T头接的电脑网络

两端的终端电阻是50 ohm,而线用的是同轴电缆<忘了特性阻抗是50 还是75>,一条线上能够接256台电脑。你可以试试另外的一种做法,在总线接4个二极管。在MAXIM的网站上有篇“提高RS-485网络可靠性的若干措施”应用资料可以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