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A转换问题

楼主(2008-12-13):
我采用的是TLC7524的单极性接法,理想状态下应该输出0到-10v 的电压.但是我现在在输出端得到的是一个-5V电压,请问各位到底是怎么回事呀?已经调了很久,还是没成功,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下面是程序和电路图,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mc9s12dp256.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pragma LINK_INFO DERIVATIVE "mc9s12dp256b"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PORTB=0xFF;
    DDRB=0xFF;
    PORTA=0xFF;
    DDRA=0xFF;
    PORTA_BIT0=0; //置低
    PORTA_BIT4=0;//置低
    PORTB=0x00;//写数PORTB
      for(n=0;n<200;n++);//延时
      PORTA_BIT0=1;//置高
      for(n=0;n<200;n++);//延时
      PORTA_BIT4=1;//置高
      for(n=0;n<200;n++);//延时
    while(1)
     {

          }//程序挂起
}

楼主:
电路图

DA电路图

网友A:
看DATASHEET

拿个示波器对照DATASHEET看时序对不对

网友B:
按这个电路图

一直输出-5V是正常的

楼主:
仔细对过了

    对过datasheet了,时序没有问题。怎么不会根据B口的值变化的,搞不懂。最好能详细点说一下,不限感激啊!

网友A:
随便写个其他值试试找问题

不能吊一棵树   B口写其他值看看
调试调试   这就叫调试

楼主:
也试过了

    试过0x00, 0x80,0xFF等等,出来都是-5V。

网友A:
那俺就不知道了
先保证电路对了啊   多测测电路